请教:图中是什么连接线?车上用的,2.54间距,有防呆插头

楼主(2024-05-23):
如题。
客户要用的。想自己定制,网上没有找到。

网友:
molex的东西?

网友:
Molex的东西!

网友A:
https://www.molex.com/zh-cn/products/part-detail/1053091404
https://www.molex.com/zh-cn/products/part-detail/15916049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这怎么看着像摄像头的线

网友B:
是这个吗,DJ7047A-0.6-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吗,DJ7047A-0.6-11

就是这个了。谢谢。
这个是要用压线端子压的吧。我看淘宝上,这些似乎没多大销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olex.com/zh-cn/products/part-detail/1053091404
https://www.molex.com/zh-cn/products/par ...

对比了下,不是这个型号的。
楼下的已给出具体的型号了:DJ7047A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了。谢谢。
这个是要用压线端子压的吧。我看淘宝上,这些似乎没多大销量。 ...

如果只是做几条样线,可以买一把压线钳,自己压下端子,再穿线;
如果是数量多的话,最好找线束厂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