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兼容NPN和PNP的输出电路?

楼主(2024-05-23):
客户用PLC设置成了PNP,但是一般输出类型都是NPN的。
不是很清楚SMART200的输入内部构造,NPN的输出接过去也能工作。
一般输入光耦都选双向的了,SMAR200能设置成NPN输入和PNP输入。
有没有一种输出,能兼容NPN与PNP的呢。

网友:
应该就是类似 半桥输出  加上 双向过流保护

网友A:
汇川变频器的输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川变频器的输出电路

高创和雷赛的输出也是加了整流,但是PNP接法的时候,NPN输出的PN还是接了负载再到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汇川变频器的输出电路

ms看过国产几家plc也有这样做法的。

网友B:
搭车问一句:

PLC的PNP输出,是指逻辑1高电平,输出24V(或其他电源电压),逻辑0输出悬空。

PLC的NPN输出,是开漏输出,逻辑1是接地。逻辑0是悬空。

一般没有推挽输出功能(1输出电源,0接地),我说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句:

PLC的PNP输出,是指逻辑1高电平,输出24V(或其他电源电压),逻辑0输出悬空。

应该是的,我理解也是这样,不管哪种形势,逻辑1就是输出带负载导通,逻辑0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