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儿子做了一个PS5手柄遥控玩具,大家赶紧来支持一下吧

楼主(2024-05-23):
不是普通的手柄遥控,这一次花大功夫做了手柄反馈
我后面会选个时间抽奖,应该有大家用到的东西,这里是部分照片
大家记得发弹幕和评论,不定期从中抽出来,只送不卖
视频地址

电烙铁,现在没找到,明天找一下,现在我自己用的正点原子的

手持示波器

一些开发板

游戏可能在游戏论坛抽的多一点

楼主:
原理图
因为大部分电池电量用电压判断的,我没有用,直接采样电流,充电时需要记录电流,所以给了单独的电源给STM32L031, ESP32控制不了的设备也由STM32控制,一个通讯与采样周期是10mS,能用DMA的就用DMA
充电芯片用的是3节与4节锂电池专用的
因为经常需要调试,直接集成了下载器,用一个HUB
本来要做隔离的,但发现地不好分割,没有处理,但隔离器还保留了,ISO1540D,处理好上拉电阻,现在下载速度能到4M,没有出现问题
音频模块买的现成的,波特率9600,通讯全部用DMA,以保证10mS的程序处理周期和采样,串口用了一个二极管防止反灌,影响ESP32上电
一个ESP32是主控,另一个只做蓝牙数据上传,这个可以完全不要
电机驱动用的现成芯片,我看机器人自带的电路应该也是这个芯片,隔离芯片实际用的国产π120U30

网友A:
顶一下,楼主牛比,手持示波器,游戏等,直接就送

网友B:
点赞、收藏、投币了!

楼主的AI配音是怎样弄的?喂它一段文本就能自动读出来?效果很好啊

网友:
我第一次发弹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赞、收藏、投币了!

楼主的AI配音是怎样弄的?喂它一段文本就能自动读出来?效果很好啊  ...

明天发截图,大致思路是用微软的EDGE打开文本,朗读功能,录制就行了,一定选那个在线的语音,我的电脑已经关了,忘了哪个语音选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楼主牛比,手持示波器,游戏等,直接就送

谢谢,这些东西卖也没多少钱,送人还能赚点人气

楼主:
破处了,感谢支持

网友:
确实做的好,我想找一个音频转文字的软件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原来扫地机器人+PS手柄还能这样玩。

网友:
看了视频,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C:
原來是LZ啊,A9VG你也在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來是LZ啊,A9VG你也在吧,哈哈

原来你也逛这两个论坛,我现在只逛这两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发截图,大致思路是用微软的EDGE打开文本,朗读功能,录制就行了,一定选那个在线的语音,我的电脑已 ...

好,期待!

网友B:
给楼主帖子标题飘红 让更多坛友来支持。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忘了放你b站链接了,这让大家如何找到你。

此楼补上楼主的b站链接
【爱玩游戏的工程师爸爸给宝宝做的玩具是什么样的?-哔哩哔哩】 https://b23.tv/4mITmn8

网友E:
支持一下,我的b站也好久没更了
下把更新个光枪弓箭玩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忘了放你b站链接了,这让大家如何找到你。

此楼补上楼主的b站链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点赞、收藏、投币了!

楼主的AI配音是怎样弄的?喂它一段文本就能自动读出来?效果很好啊  ...

https://ttsmaker.cn/
我之前是在这个网站做的配音。
市面上有很多配音软件

网友:
看不出来是超链接,都是一样大小一样字体一样颜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你也逛这两个论坛,我现在只逛这两个

其实我也和你一样,只有这两个论坛

楼主:
就这个步骤,用电脑自带的游戏Win + G可以录制视频与语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帖子标题飘红 让更多坛友来支持。

感谢坛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一下,我的b站也好久没更了
下把更新个光枪弓箭玩游戏 ...

有视频参考吗?看看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ttsmaker.cn/
我之前是在这个网站做的配音。
市面上有很多配音软件

看来微软的那个语音也是潇潇,你这个收费吗?有时间和次数限制吗

网友E:
我b站名字   电工林克
你先把所有视频转成语音,再剪切视频的时候就需要切分开来然后手动去对准字幕,很麻烦吧
现在大部分视频都有TTS语音,就你先把字幕做好,然后选择字幕,直接转出语音,这个语音就直接跟你字幕对齐绑定了(后续修改字幕,音频也可以直接跟着更新),很方便。音色也有很多免费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b站名字   电工林克
你先把所有视频转成语音,再剪切视频的时候就需要切分开来然后手动去对准字幕,很麻 ...

我用的Pr,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在线的语音感觉比TTS的短句和语气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也和你一样,只有这两个论坛

太有缘分了,你直接从照片上的选一个礼品吧,抽奖还没开始,都还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有缘分了,你直接从照片上的选一个礼品吧,抽奖还没开始,都还在

好啊,感谢。
虽然我还没买switch,,但对塞尔达系列很喜欢,能送荒野给我吗?后面有找到工作后就买一台。

网友G:
在哪抽啊  从没中过奖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啊,感谢。
虽然我还没买switch,,但对塞尔达系列很喜欢,能送荒野给我吗?后面有找到工作后就买一台。 ...

B站回复私信,地址,ID抽空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哪抽啊  从没中过奖的飘过

还没想好,去视频里发弹幕,有可能用掷骰子,摇弹幕顺序编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有缘分了,你直接从照片上的选一个礼品吧,抽奖还没开始,都还在

B站只能发一条信息。。地址没发过去
阿莫论坛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不能发信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微软的那个语音也是潇潇,你这个收费吗?有时间和次数限制吗

免费的,只有字数限制,每周限制三万字。有部分声音是免费无限制,但是可能需要排队(其实也挺快的)

网友:
厉害,我也有个科沃斯傻瓜式的扫地机,一直也想废物利用做点什么,当成移动平台想象空间就大了

楼主:
这里哪些是M友的,到本贴来回复认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b站名字   电工林克
你先把所有视频转成语音,再剪切视频的时候就需要切分开来然后手动去对准字幕,很麻 ...

记得这个名字
切水果这个视频很有创意
是用了心力去做的

网友:
软硬件都精通的大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哪些是M友的,到本贴来回复认领

坐等大牛抽奖,应该是我发的。  但是没有找到怎么查看自己发的弹幕。up主应该 贴出账号名就好

网友:
01:35 这个是我发的

楼主:
大家不要着急,B站上抽奖不好做,后面我重新开个帖子按回帖来抽奖,最近在打游戏《剑星》,没时间搞

网友:
有点那啥味道了

网友(2024-06-27):
厉害,之前总想要做点什么给个女儿玩,但是回去就刷视频都没有冲动了。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