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死鱼装上电动装置,这样的诱饵谁能不上钩

楼主(2024-05-24):
【给死鱼装上电动装置,这样的诱饵谁能不上钩?-哔哩哔哩】 https://b23.tv/oKdezxN

网友:
所以饭店里的鱼缸可能是死鱼

网友(2024-06-30):
这是要钓超级大鱼吗?

网友A:
阿莫可能没有玩过路亚。就是塑料和金属的都有鱼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阿莫可能没有玩过路亚。就是塑料和金属的都有鱼吃。

鱼是靠视觉的吧,路亚的饵在水里会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鱼是靠视觉的吧,路亚的饵在水里会动的!

路亚是不是要不断的晃动鱼竿让诱饵在水里运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鱼是靠视觉的吧,路亚的饵在水里会动的!

是的,路亚饵在水里有泳恣一说,但有时候,饵一落水鱼就咬,就像抛到鱼嘴里一样。哪有什么泳恣。鱼在开口期,只要比它小的物体,它都敢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亚是不是要不断的晃动鱼竿让诱饵在水里运动

也不是,也可以慢慢摇轮收线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路亚饵在水里有泳恣一说,但有时候,饵一落水鱼就咬,就像抛到鱼嘴里一样。哪有什么泳恣。鱼在开口 ...

鱼的视角里面,就是天上掉了一个馅饼,也是活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鱼的视角里面,就是天上掉了一个馅饼,也是活物。。

路亚是刚玩没多久,对鱼的习性也没有了解,之前也没玩过台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