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口是怎么从统一标准炸成一坨屎的?

楼主(2024-05-24):
(图片)

网友:
现在M.2接口的固态硬盘接口也跟Typec有一拼,有的只支持nvme,有的只支持sata,有的二者都支持,而nvme又分pcie4.0还是pcie3.0,nvme还分几通道的

网友:
同事找我要充电线。我给了一条,他iphone充不上,换一条,充不上,再换一条,成功~哈哈

网友:
居然有mini-VGA,从未见过。
但是mini-hdmi 见过不少,图中居然没有

网友:
上图42个,我只有6、7个没见过。是不是暴露年龄了😁

网友A:
还有很多完全只能供电, 没有数据线的type-a -> type-c线, 许多小电器配的都是这种线

这种线一拿到手里就得用记号笔画个X, 不然经常调试时随手抓一条线插上发现没数据, 再抓一条又没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很多完全只能供电, 没有数据线的type-a -> type-c线, 许多小电器配的都是这种线

这种线一拿到手里就得 ...

我已经这么做了,一堆打叉线,又不舍得扔

网友B:
貌似可以做小小众设备,做线材功能测试设备,两头线一插就知道支持什么功能的Type-C线。

网友:
c口兼容性极差,明明长得一样,5v1a的充电兼容都做不到。

类似A4尺寸自封袋大小的袋子,攒了两袋子c口的线,被吐槽说一锅数据线面吃。

网友:
不能把偷工减料的中国特色线材怪罪到Type-C头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很多完全只能供电, 没有数据线的type-a -> type-c线, 许多小电器配的都是这种线

这种线一拿到手里就得 ...

买东西送的typec数据线就是这样,9.9包邮的都比这送的强,这类线非常伤手机接口

网友:
没遇到过,可能我买的线都比较贵吧,手机电脑全是通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可以做小小众设备,做线材功能测试设备,两头线一插就知道支持什么功能的Type-C线。 ...

我很久以前做过一个测usb micro线的, 板上一个type a一个micro

然后把micro那边几个脚全部接VDD, type a这边接个排阻, 四个LED, 接地

插上看是亮两个灯还是四个灯就知道有没有数据线了

typec应该也可以这么搞, 就是多放几个led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久以前做过一个测usb micro线的, 板上一个type a一个micro

然后把micro那边几个脚全部接VDD, type a ...

现在线里边有E-mark芯片,线直通还说明不了支持那些协议。 有这个e-mark之后更加混乱。

网友:
很多人买各种充电头和线,我发现用的最好的是电脑的通用typeC充电器,耐操,稳定又可靠,兼容性贼好!还有各个国家的安规认证。

网友C:
6P ,16P,24P;

因为好用,只是借用这个插座与电缆,引脚都是自定义的专用引脚

网友:
刚看到的奇葩TYPEC口故障
【修了30年电脑!这电脑差点让维修厮回家种田,太奇怪!-哔哩哔哩】 https://b23.tv/FXNyNJ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P ,16P,24P;

因为好用,只是借用这个插座与电缆,引脚都是自定义的专用引脚 ...

去年我还叫停了一个客户用 type-c 自定义 20V 供电和电源的产品  我说你这种  不是烧手机 就是烧其他的     你要出货,估计的一堆售后要你赔偿。 他一听  也对 。

网友E:
我一直在想  tc 充电口  上一个设备支持快充,  结果快速拔下设备,换了个5V 的外设接上。  会不会因为充电口的电容上的电压没降低 ,直接输出高压把5V的外设打崩

网友:
type-c还分种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在想  tc 充电口  上一个设备支持快充,  结果快速拔下设备,换了个5V 的外设接上。  会不会因为充电 ...

那得多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在想  tc 充电口  上一个设备支持快充,  结果快速拔下设备,换了个5V 的外设接上。  会不会因为充电 ...

充电头的C口输出都有另外的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电头的C口输出都有另外的开关管

艺高人胆大!
锂电池充电都敢直接5v串二极管,减mos管不是理所当然?
所以各种魔改Type-C,越不兼容越好,差异化越大越有竞争优势。否则兼容了,线卖不出去了,充电头卖不出去了,少了一大笔收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去年我还叫停了一个客户用 type-c 自定义 20V 供电和电源的产品  我说你这种  不是烧手机 就是烧其他的   ...

这种标准电压的直接用usb PD不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种标准电压的直接用usb PD不就好了

他要是用PD   我就不给他提意见了

网友H:
我有个客户,我们帮他设计产品,要20V供电,按标准接口跟诱骗芯片搞好,他们自己配了个输出头,直接20V输出,C公输出20V,两跟线的,不知道烧掉多少用户其它设备,他充电器功率又大,20V3A输出的。
想想都可怕,要是赔用户其它设备的话,估计要赔关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个客户,我们帮他设计产品,要20V供电,按标准接口跟诱骗芯片搞好,他们自己配了个输出头,直接20V输出 ...

他要写上某某设备专用,不得用于其他用途,烧了其他设备,客户也只能自认倒霉吧,哈哈

网友:
其实还喜欢usb-b,micro usb,这两种线和头,手上没几根type-c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要是用PD   我就不给他提意见了

PD 大多数情况下效果不错,但也有抽风组合: 两个双向 PD 插一起就是猜拳...

大疆 mini se 系列有款座充用了双向 PD,正常配合充电头没问题;
一旦用另一个双向 PD 充电宝,指不定谁给谁充电,或者索性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