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芯片公司那么多!

楼主(2024-05-25):
国产芯片公司那么多!大家平时都是怎么接触到的啊?怎么选型的?

网友:
量大了他们会主动找上你,量小了基本不理你

网友:
量小就到原厂留言,会有代理商联系你的

网友:
芯片公司大跃进

网友A:
上个月用了一款国产ADC 芯片, 发现芯片输出的参考电压 手册写的1V 实际输出 0.96 0.94 0.9的都有。   然后手册上给的一些参考电路 都是copy TI的。 实际按照它的方式搭建, 结果完全不同,估计芯片厂家自己都没验证过
标的性能很好, 但是经不起推敲。 手册上大量的图都是直接copy自TI的手册,要原样copy也好,但是它又要搞特殊,TI内部是1V 参考电压,它自己内部要搞0.5V的,但是很多图又没改,内容又改了  手册本身很多地方都自相矛盾。看的吐血怀疑人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用了一款国产ADC 芯片, 发现芯片输出的参考电压 手册写的1V 实际输出 0.96 0.94 0.9的都有。   然 ...

我去,不是吧,sh的?我们也有一些样片

网友:
以前也用过一个国产芯片,手册的表格一看就是截图的比较模糊 找到替换的TI的芯片手册对比。
我X,几个曲线图完全一样当时心里一万匹XX马跑过。
但迫于成本后来还是用了,就是一致性很差,需要手动标定下,以前TI的基本都一样,都是偏低一点,25mV测出来基本上全部是24.86mV,国产的24.84到25.07都有,手动标定下也可以用。
国内抄TI的非常多,很多参数都是直接复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不是吧,sh的?我们也有一些样片

不是这家,3开头的这家。  正点原子也有卖模块。  我还不信邪这么简单的电路自己怎么可能会搞不定所以特地买了正点原子的两个模块,结果发现正点原子用这颗做的模块也有这个问题,一致性很差。 比方说同一个模块的两个通道里,其中一片内部参考电压1V ,另一片 0.94.  直接导致按照原本设计输入是-5V到+5V的量程区间 ,变成+5到-4.5 或者+4.几到 -5什么的(正点设计的方式不是中心电压的方式,所以0V对应的中心点受参考电压影响(相当于中心点对应0V+VREF),并且满幅量程(0V ~  0V+2VREF)也受影响了)。

我也很吐血, 这么简单的电路我后来设计了3版才出了稍微理想的效果,舍弃内部VREF,增加了TI的LDO作外部参考电压。 并且把采集方式从 BOTTOM TO TOP 改成 中心点VCOM采样的方式,这样才让产品一致性上来,但是更屎一样的地方是,按照官方中心点采样的电路来设计,采集结果的放大倍率是官方图纸标注的0.5倍,真的无力吐槽,怀疑这种模式芯片厂商自己都没验证过,好在经过折腾效果还算理想能用了。

你们设计 国产ADC模块的时候一定要打样 ,一定要打样 别直接批量。

网友:
国产芯片,很多参数基本按极限写,根本达不到,我遇到最离谱的是PDF写的寄存嚣配置位与实际相反的,也就是说你按PDF来写是不对的,后来弄了几天,忍不住问了原厂,才知道,当时电话就想骂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家,3PEAK的。  正点原子也有卖模块。  我还不信邪买了正点原子的两个模块,结果发现正点原子用这 ...

哪个型号么,3peak据说在hw产品上用了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哪个型号么,3peak据说在hw产品上用了很多

10bit 50M这颗 正点在热卖的这个,  不信邪的可以买几个正点的模块回去验证。 而正点B2T的电路 方式决定它受vref的影响非常大

我自己也是买了10个芯片做测试,几乎每一片的VREF 输出都有点区别,能做到0.99或者1V的有 但是我手上的样品里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bit 50M这颗 正点在热卖的这个,  不信邪的可以买几个正点的模块回去验证。

我自己也是买了10个芯片做 ...

可能原厂有解决办法,这颗聊有客户用量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原厂有解决办法,这颗聊有客户用量很大

我自己的解决方法就是摒弃内部参考电压,并且工作模式换成中心点模式。  因为出了问题,所以反复的研究了这颗的手册,这颗的手册真的很多图都是直接copy自T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家,3PEAK的。  正点原子也有卖模块。  我还不信邪这么简单的电路自己怎么可能会搞不定所以特地买 ...

我认识中,还认定3P算是大厂正规一点的,其它那些性能超高的,官网都不好意思放资料的我是更加不敢碰

网友:
以前也用过一颗国产MCU。资料杂乱,版本也一大堆,反复确认最新版本才行。最绝的是,其中有个部分的内容,让我去另外一份资料的第七章去看,我根据名字找到那份资料后,发现根本没有第七章。当场骂娘。

网友:
国产芯片有几个自己认真写数据手册的。基本都是抄的和截图的。连最简单的稳压芯片都搞不定设计不好

网友:
居然这么不堪?
我以为论坛里常说的LDO有上电过冲已经挺严重的了
没想到还有基准不准这么离谱的事情

网友:
用国产必须找好进口pin对pin备胎,随时停产

网友:
国产因为有“处理库存“这个问题,肯定会跟公开的资料对不上,所以必须有原厂支持(拿发货给你版本的资料)
什么?你想要最新的。那等厂家的旧东西(10kk+)消耗完,再给吧

网友:
思瑞浦这么垃圾?,前一阵买了他们公司的股票 亏了几万块,狗日的,难怪要亏

网友:
正经做产品的芯片公司确实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