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selectIO,有几个问题咨询一下有经验的大虾。

楼主(2024-05-25):
使用的是selectIO实现LVDS,连接一个ADC。
ADC的引脚如下图:

配置来使用DA和DB均传递数据。

主控使用的是ZYNQ,selectIO的配置如下:

这个配置是否正确?

配置之后的模块原理图如下:

其中标注的
1.是否这个diff_clk_in,接ADC的时钟输出(DCO)?
2.这两个data_in_from_pins_p[1:0],是不是ADC的两个数据通道(DA,DB)?这两个差分的引脚模型跟diff_clk_in的模型样子不一样,是正确的吗?
3.这两组引脚clk_div_out,data_in_to_device是不是接fpga的数据接收逻辑?如果是的话,ADC是18bit的,这里的位宽只有16bit,是不是需要2个word才能接收一次ADC数据?

网友A:
我记得  select io 进来的数据是没有对位过的, 他只是把 进来8个时钟的数据 合并成一个8bit位宽的数据,这样输出时钟只有 原先的1/8, 对处理能力的要求大大降低。 剩下的对位工作是你自己的事情。

比方说你要采集  8bit 的数据,但是实际这个8bit的数据可能是横跨两个select io 的字节的

之前用 select io 来接收mipi的时候 是这样的, 其他场景我没遇到过。 想必你的18bit应该也是如此

我有点不记得了 好像 bitslip 就是负责这个工作的,发现数据不对的情况下  给bitslip 信号,然后再去检查位是否对齐,直到数据的bit和 adc输出的bit对齐为止

网友B:
(1)adc输入时钟是外面单独给的,具体你要看手册。
(2)还是看adc手册输出数据格式。
(3)selectio应该有个data io delay,需要设为1ns,否则可能会出问题。。
(4)如果adc是18位数据,selectio是8位,则你需要自己做拼接,每2.25个周期出1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dc输入时钟是外面单独给的,具体你要看手册。
(2)还是看adc手册输出数据格式。
(3)selectio应该 ...

您是说的看这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  select io 进来的数据是没有对位过的, 他只是把 进来8个时钟的数据 合并成一个8bit位宽的数据,这 ...

请问一下如何检查是否对齐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是说的看这个图吗?

你这张图选10bit,然后边沿对齐,延迟不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如何检查是否对齐了呢?

我看wye11083 也提到了对位的问题 ,

原先mipi 是有一个SOT 0x8b的,只要读到SOT 就认为 对位成功了。

当然实际写程序的时候 可以前后 把3个周期的 8BIT 拼接成一个24bit ,然后直接做个窗口去拟合你的数据,对准后就可以不用管他了,窗口出来的数据就是对位过的, 另一种方式不断的调整SLIP的信号,直到数据正确为止

但是你的手册里好像没有看到类似mipi的sot这样的同步信号,所以你要自己尝试看看了。

另外 还有我发现你的数据和数据之间会有很长的间隔。  我不确定在这种间隔下,select io 是否会自动把位对准,如果是的话,你就不需要做任何处理了。 你可以实际采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张图选10bit,然后边沿对齐,延迟不选

再请教一下,ADC的规格书上说。

DCO–/DCO+ (Pins 19/20): LVDS Data Clock Output. This
is an echoed version of CLK–/CLK+ that can be used to
latch the data outputs.

CLK–/CLK+ (Pins 23/24): LVDS Clock Input. This is an
externally applied clock that serially shifts out the conversion result.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DCO是作为数据输出(DA,DB)的同步时钟,接到selectIO的diff_clk_in上?
2.CLK也可以作为数据输出(DA,DB)的同步时钟的功能?
3.CLK是从fpga输出,那么需要使用PLL生成这个时钟吗?还是普通的ip的系统提供的clk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wye11083 也提到了对位的问题 ,

原先mipi 是有一个SOT 0x8b的,只要读到SOT 就认为 对位成功了。

好的,感谢提醒。现在还在原理论证阶段,手里还没有实物。所以暂时没有验证渠道。

网友B:
你bing翻译成中文就明白了。

clk按手册要求接。可以是差分晶振,也可以是pll->lvds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ADC的规格书上说。

DCO–/DCO+ (Pins 19/20): LVDS Data Clock Output. This

1.DCO是作为数据输出(DA,DB)的同步时钟,接到selectIO的diff_clk_in上?
   是的
2.CLK也可以作为数据输出(DA,DB)的同步时钟的功能?
   最好不要這要用,因為 CLK -> DCO 的 phase 差是不知道的,最好是用 DCO 去敲 DA, DB,看 timing diagram , DCO 的行為很像是 DDR 中的 DQS ,不是一直有 pulse 輸出,是有data才有 pulse。
3.CLK是从fpga输出,那么需要使用PLL生成这个时钟吗?还是普通的ip的系统提供的clk即可?
   可以用FPGA內置 PLL 產生 ADC 可以接收的頻率範圍內的 clock,但是看 timing diagram,輸出給ADC的CLK也不是連續的clock,而是有幾個 bit data, 就產生對應的 pulse 數。這樣作可以少使用一對 pixel/data clock(Video介面用的 lvds 訊號會需有另外一對訊號是用告知對方pixel clock rate 和 pixel data 的 boundry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DCO是作为数据输出(DA,DB)的同步时钟,接到selectIO的diff_clk_in上?
   是的
2.CLK也可以作为数据 ...

好的,非常感谢,已经做板,回来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2024-07-17):
引用 网友C:
1.DCO是作为数据输出(DA,DB)的同步时钟,接到selectIO的diff_clk_in上?
   是的
2.CLK也可以作为数据 ...

请问一下,以上的ADC,我使用selectio,配置如下:

配置上选择的ADC发送固定值

硬件配置的也是2lanes。
所以,正常情况下收到的数据应该是0x330fc。
但是,我实际收到的数据却是 0x1d068

不管怎么移位,也和官方标注的0x330fc对应不起来。

请问一下,我需要如何入手排查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bing翻译成中文就明白了。

clk按手册要求接。可以是差分晶振,也可以是pll->lvds ...

根据时序图,clk并不是连续的时钟,PLL出来似乎不行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张图选10bit,然后边沿对齐,延迟不选

selectio里面选择边沿对齐吗?我似乎没有找到哪个位置可以设置这个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时序图,clk并不是连续的时钟,PLL出来似乎不行把?

clk不连续就比较麻烦了。你接bufio->bufr,还是/5,x10,然后把data加个1ns左右的idelaye2(眼中心对齐),就可以用源同步接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