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在程序哪里喂狗才能彻底防止死机?

楼主(2024-05-26):
N76E003 控制3位数码管,按键可以控制亮灭,灭屏幕了就是掉电模式超低功耗。
发现非常偶尔出现只显示一位数字,按键也没反应。死机了
大循环里面 0.5s喂狗一次的。看门狗1.6s复位时间,唤醒定时器2s唤醒一次。配置了掉电下看门狗不运行

死机后感觉是掉电下了。 按键也不能中断反应了。
想到的办法是 配置看门狗掉电下也运行,唤醒定时器改为1s中断一次也喂狗还顺便检查下按键。大循环里面也保持0.5s喂狗一次。
看大伙还有更好办法吗?谢谢

网友:
不要在中断里喂

网友A:
先要明确,看门狗不是防止死机,是让死机后能复位。
你这个产品如果复位会丢失数据影响功能,还是先把死机原因查一下吧。
如2楼说,喂狗不能在中断。
你数码管扫描应该也有一个中断吧?逻辑可以再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明确,看门狗不是防止死机,是让死机后能复位。
你这个产品如果复位会丢失数据影响功能,还是先把死机 ...

死机能复位就行,要不拆开外壳就太麻烦了。
现在只是大循环里面喂狗,没有在中断服务里面喂狗。  掉电模式下,配置了看门狗是不运行的。
复位不影响数据。

网友:
main :while1
一般是这里

有os的话就是最低优先级的进程,或者调度那里

楼主:
你们用的看门狗,在掉电下也运行吗?

网友:
先找到为啥死机的原因吧,通过喂狗解决问题治标不治本

网友:
一般都是掉电太慢了。整个芯片异常了。 比如单片机工作在2.7V~3.6V. 你掉到2V 半天不下去。

网友:
前期调试阶段,死死更健康。。。

网友:
先关看门狗,做到不死机。
再在主循环加喂狗,以防死机。

网友:
加上个电压检测或者设置一下片子的BOD

楼主:
电压正常,不会欠压。 就按按键 有时候死机,看门狗会无效!  不是每次都死机  偶尔的。重现有点困难。

网友:
我用的stc的片子,看门狗一旦启动无法关闭。只有在低功耗才可以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