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塑竟然没有这个配件?(160x110PVC弯头)

楼主(2024-05-27):
有其它出名的品牌吗?

诈杂牌淘宝倒是很容易找到。

网友A:
联塑可以买一个160的90度弯头,加一个160*110的变径,或者160*110的补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塑可以买一个160的90度弯头,加一个160*110的变径,或者160*110的补心。

不行。位置有限。必须一体。

另外不能使用补心,必须这种平均缩小的。

我化粪池出口160,村里的下水道入口110,到入口前我要切换一下管径。

楼主:
已经买了杂牌,厚度5mm。

网友B:
恭喜站长荣获新称号,“渠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杂牌,厚度5mm。

这个牌子我买过,看起来质量还行,就是不知道耐久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我买过,看起来质量还行,就是不知道耐久度如何。

不要紧,几年内肯定换掉。到时村里的管道统一为1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站长荣获新称号,“渠王”

哈哈,通一通,身心舒畅!

网友C:
先用一个160变110大小头,然后再用110直弯。
当然160直弯,再160变110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一个160变110大小头,然后再用110直弯。
当然160直弯,再160变110也可以。 ...

不行,这个地方会有粪便水堆积,时间长了容易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