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IEC 60355-1 标准的运动部件的疑问

楼主(2024-05-27):
首先,求一份 IEC 60335-1 标准的文件。据 chat-GPT 说下面图片中的内容源自 IEC 60335-1 标准。
这份标准中针对电器中运动部件的要求是需要封闭起来,或者通过互锁装置加以防护,即传感器检测到保护装置失效后,运动机构停止动作。
我的疑问是:标准中有没有说明传感器检测到保护装置失效多久后运动机构停止动作才算符合要求?目前需要在检测到保护装置失效后延迟大约1s,运动机构才停止动作。不知道这样做是否违反安全标准。

网友A:
虽说这段文字确实在这个文档里(57页),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问AI这些标准号、ISBN、专利号和文献都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不可轻易询问AI这种准确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说这段文字确实在这个文档里(57页),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问AI这些标准号、ISBN、专利号和文献都是一本正 ...

本来就是个混沌融合系统,如果它能不出错那就是人类的奇迹了----创造真正的智能生命。

现在各种大模型仍然解决不了两个最简单最基础的问题--通过多个文献去判断真伪,以及给定一个样本去学习,以及广泛泛化。比如人类只要认知了"箱子"这个概念,就能泛化到任何形状的箱子,大模型?需要用几百上千种各种箱子的样子去训练它,而且很难,或者不能识别出来一个异形的箱子。

换句话说,大模型不知道什么是箱子,也不懂箱子的概念,它只能得到"图片A"与训练库里面的类别YYY1000到YYY999的某一类型图片相似度大于60%的结论,而这个类型的标签是"箱子"。。与其把gpt等等当做AI,不妨当成"具有一定智能的问答数据库"更合适。

例子:前者,各种数据库可以轻松污染各种gpt,后者:自动驾驶

楼主:
传感器检测到保护装置失效多久后运动机构停止动作才算符合要求?
有对家电安规比较熟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说这段文字确实在这个文档里(57页),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问AI这些标准号、ISBN、专利号和文献都是一本正 ...

看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