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ilinx的高速bank的使用【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4-05-27):
Xilinx的高速一个bank可以接X1的pcie和x1的Aurora吗?
Refclk0=100Mhz用于x1的pcie
Refclk1=125Mhz用于X1的Aurora

网友:
理论上可以。gtp/gtx quad每个收发器可以指定自己的时钟

网友:
“关于Xilinx的高速bank的使用”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