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米左右距离的电子打火机打火,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的到?

楼主(2024-05-27):
很好奇的问一下。当然只能无线方式检测。

网友A:
热成像?

指的压电的丁烷打火机
还是钨丝加热打火机还是电弧打火机

网友B:
我们磨床用火焰传感器测火花,就是砂轮靠上去出现火花然后系统清零开始磨削。后来仔细一看就是几个破红外管

网友:
打开示波器做实验,打火机距离天示波器探头近点

网友C:
k210之类那种带预训练AI的摄像头应该可以

网友D:
示波器可以抓到,放电瞬间辐射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

指的压电的丁烷打火机

压电的丁烷打火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可以抓到,放电瞬间辐射很大

示波器探头需要接一根线吗?我用探头接夹子,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k210之类那种带预训练AI的摄像头应该可以

视觉的不行哈,方向性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磨床用火焰传感器测火花,就是砂轮靠上去出现火花然后系统清零开始磨削。后来仔细一看就是几个破红外管 ...

红外应该也有方向性吧?

网友:
当成无线电接收就行,只是需要做一下过滤,按打火时候的持续时间等,滤掉其它无线电信号引起的检波时长不匹配情况

网友:
我看网上那些什么雷电探测模块有用MA5532的(RFID天线),也许按这个路子可以试试?或者AM广播磁棒天线?

网友:
热电堆,哪个谁家的32*8的效果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磨床用火焰传感器测火花,就是砂轮靠上去出现火花然后系统清零开始磨削。后来仔细一看就是几个破红外管 ...

没有问题
火花光谱中有红外线  环境光中红外线被过滤之后
这就是信号识别

网友E:
日本 滨松有专门的的传感器 R2868 ,你可以搜一下。传感器加电路 大致300左右一套吧(有国产替代品,质量稍微欠缺一点,价格稍便宜。个人认为还是小日子的稳定) 。大致准确检测距离可以在5m左右。 1m内准确率极高,电击电弧马上亮灯。 我自己测试过的,非常可靠。缺点就是贵! 另外就是有寿命限制。
不管是在黑暗里还是阳光下,测试非常可靠。比一些红外的反应灵敏度高不知道多少。

网友:
多谢楼上,马上搞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日本 滨松有专门的的传感器 R2868 ,你可以搜一下。传感器加电路 大致300左右一套吧(有国产替代品,质量稍 ...

没注意价钱,太贵了,决心放弃

网友D: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探头需要接一根线吗?我用探头接夹子,没效果。

我记得之前是直接探头接夹子测的
调到mV、us级别,单次触发
1m距离的话可能需要绕个线圈

网友:
示波器,随便找块电源板,带上负载,示波器在负载输出端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之前是直接探头接夹子测的
调到mV、us级别,单次触发
1m距离的话可能需要绕个线圈 ...

受到启发
收音机模块 检测突变的噪音  就是因火花而影响的突发尖脉冲   整流之后作为触发信号

网友:
日本 滨松是最佳的....极为准确.....

网友:
应该可以通过检测电场的变化——电场传感器。这有什么应用?

网友F:
火焰探测嘛,光电类有很多探测器可以使用,基本就是检测火焰特征的光谱信息来的,滨松业内比较顶级,其他国内外也有类似的探测器,甚至德国有一家只有一款产品就是火焰探测器,也活得很好

网友:
zxq6模块有报酬吗?

网友:
检测电磁脉冲

楼主:
有什么建议呢,或者说您想要多少呢?
能够达到的效果如何?

楼主:
有合适的传感器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火焰探测嘛,光电类有很多探测器可以使用,基本就是检测火焰特征的光谱信息来的,滨松业内比较顶级,其他国 ...

这个是不是有方向性要求?比如放电的位置和检测的位置位于不能直视的两个地方是不是检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合适的传感器推荐吗?

https://blog.csdn.net/gd1984812/article/details/100733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