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管理芯片IP2325的充放电电流路径

楼主(2024-05-28):
这种类似的充电芯片电流流向是什么样的?当充电时,电流由VIN进芯片,VOUT流向锂电池和后级电路吗?当放电时,电流由锂电池流向VOUT节点,再流向后级电路吗?

网友A:
电池放电就不用流过这个芯片了。

网友:
“充电管理芯片IP2325疑问”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B:
这个芯片电池放电是不管的,直接电池端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电就不用流过这个芯片了。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电池放电是不管的,直接电池端放电。

是的,看来放电保护电路还得外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看来放电保护电路还得外接

电池接保护板就行了,放电限制电流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