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冉(PY32F030系列)FLASH的读保护配置后,发生异常。

楼主(2024-05-28):
普冉FLASH读保护配置发生异常,哪位用过?
现在只能将就,启用了写保护,读保护只能用默认值(就是不保护了)。

FLASH_OPTR  的 RDP 配置在 读保护后异常。   FLASH_OPTR 其它值的配置达到预期效果。

FLASH_SDKR  的值只能是 0x0000001f。 配置成其它值,程序同样不能运行。

网友A:
我没用过,但看到过类似“开启读保护,需要中断向量表偏移”,具体楼主去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但看到过类似“开启读保护,需要中断向量表偏移”,具体楼主去研究 ...

谢谢提醒。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找到这么一句话: PY32F003采用Cortex M0+核心,支持硬件乘法,支持中断向量重定向,不过PY32F003的中断向量表只能放到SRAM中,如果放到FLASH中使能读保护以后代码运行异常,使用中需要注意,官方的资料中有详细的操作方法。不要问是不是bug,问就是featur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2949080687126646&wfr=spider&for=pc
找到这么一句话:  ...

之前下载的资料包中有个说明,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下载的资料包中有个说明,供参考

  参考此资料,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参考此资料,问题已经解决!

普冉 用起来 有坑么? 最近也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冉 用起来 有坑么? 最近也想用

  我等菜鸟,认认真真参考数据手册写程序,发现不了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冉 用起来 有坑么? 最近也想用

https://www.cnblogs.com/liwen01/p/17850148.html
使用的时候,搜索看到这个

网友C:
我现在是在代码中有读写Flash操作,用于存放用户配置参数。使能读保护后程序就工作不正常了。
屏蔽Flash读写这部分代码,打开写保护代码也是工作正常的。
也只要把中断向量表移动到SRAM中就行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是在代码中有读写Flash操作,用于存放用户配置参数。使能读保护后程序就工作不正常了。
屏蔽Flash读 ...

人家例程项目就是把 中断向量表就是移到SRAM,不要去改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例程项目就是把 中断向量表就是移到SRAM,不要去改动就行了。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