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驱动彩屏(135*240 )插放动画效果的MCU

楼主(2024-05-28):
彩屏是4线 SPI接口的,目前想到的是方案是MCU带双路SPI,从外挂的FLASH取到数据,立马送到屏幕显示。

MCU需求:带双路SPI,并且SPI支持DMA   ?SPI的速度要多快?

彩屏的驱动IC:ST7789V

网友:
理论上SPI最高速度是主频/2, 每个像素需要16比特也就是32个CPU时钟, 加上少量协议消耗, 需要33-34个时钟周期

135*240*34=1101600, 72M的话能刷到65fps, 这个速度倒是还可以接受.

另一个问题是RAM消耗, 想达到最高性能基本得全屏缓冲吧, 一个像素需要2字节, 那就是135*240*2=64800字节, 所以64k及以下ram的型号直接pass, 得从128k及以上ram容量的型号里找了. 然后还得做乒乓缓冲, 往屏幕DMA传一半赶紧从SPIFLASH读另一半, 估计得比较折腾.

或者你再看看支持把SPIFLASH映射到地址空间的MCU, 比如STM32L431, STM32F412, STM32F446这些. 不过地址映射模式的读取速度我也没测过, 不知道够不够快.

网友A:
ESP32 应该是能满足的,它有很多型号,选一个合适的,近期我也打算用esp32s3刷一个全彩320@480的屏,首先会先选spi的,如慢再换成并口的。

网友:
用国民的M4芯片做个这玩意,它的主频是144MHz,用SPI_DMA模式。还有的屏支持QSPI,那更没问题

网友:
DMA是否支持从  外接FLASH的SPI   搬运数据到   外接液晶的SPI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P32 应该是能满足的,它有很多型号,选一个合适的,近期我也打算用esp32s3刷一个全彩320@480的屏,首先会 ...

320*480*34=5222400, 100M主频也只能刷到19fps, 是不是慢了点?
ESP32主频倒是可以更高, 但是屏不一定支持那么高的SPI时钟, 看看屏的datasheet?
我估计你还是得用并口...

网友B:
如果不需要处理显示内容,用双SPI的MCU,加上DMA直接读取flash,读取的数据地址设置为驱动屏的spi发送地址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需要处理显示内容,用双SPI的MCU,加上DMA直接读取flash,读取的数据地址设置为驱动屏的spi发送地址 ...

DMA支持外设到外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DMA支持外设到外设吗

看芯片,有的支持

网友:
播放动画不是该提供期望的帧率吗?这样才能计算数据流大小,考虑到数据源是否要解码,还得看MCU其他性能和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