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嵌入式+数字电源

楼主(2024-05-28):
请问对于这种经典拓扑,用DSP实现驱动控制,有哪些调制方式?有没有有经验的数字电源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明明书上有的东西为什么要在论坛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书上有的东西为什么要在论坛问?

可能我没表达清除哈,书上的东西已经看了很多遍,也看了很多文献,单极性、双极性、单极性倍频等这些有一定了解,但对于数字电源、控制驱动的方式及其灵活,尤其在交流过零点处,处理方式可能也不一定相同。再针对于电源产品,可能会有混合调制方式,所以想请教一下有做过数字电源经验的人。

网友B:
买开发板,找技术支持最直接

网友C:
你这是要搞PFC吧,TI好像单相的也有,C2000系列吧,程序都有样例。 去TI官网翻,肯定有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要搞PFC吧,TI好像单相的也有,C2000系列吧,程序都有样例。 去TI官网翻,肯定有你想要的 ...

谢谢,TI的SDK库也已经研究过,TI的PFC采用的是高频和工频调制方式,是属于单极性调制,这种调制方法已经掌握,而且也得到了验证。目前想了解的是单极性倍频方式,即不区分高频、低频管,还没在TI上找到样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开发板,找技术支持最直接

谢谢,目前正在找符合目标的开发板。

网友B:
Microchip 的资料也比较多,现在用的人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chip 的资料也比较多,现在用的人不多了

这个还不太了解,我去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