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一个主从电源切换的低压降低功耗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4-05-28):
由于项目需要电池供电,需要有外部电池电压(3V)主电源(3.3V)切换,我从网上找到一个电路比较合适。实际测试发现有个问题。
1.当外部电源和主电源同时供电的时候,此时正常输出3.3V电源
2.当关闭主电源(3.3V),此时测量输出为2.3V,而且测量主电源位置也有2.3V。说明Q1和Q3.此时都是导通的。
3.强行主电源接地,Q1和Q3才能正常关闭。
有什么方法解决呢。

原理图电路链接

网友:
思路是,让Q2缓慢打开,让Q3加速关断。让Q2缓慢打开,是在Q2的漏极和栅极之间加电容。让Q3加速关断是降低R2的阻值。我没有做过试验。你按照这个思路试试。

网友A:
外部电源直接用二极管不就好了,简单,就是压降大一些。不知道电流要多大。

网友B:
ch213b这种双路理想二极管ic如何

网友:
电压高的用p管,你这里用n管肯定不行。另外切换时会有个非常大的压降,非常难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电源直接用二极管不就好了,简单,就是压降大一些。不知道电流要多大。 ...

二极管压降有点大。因此方案pass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213b这种双路理想二极管ic如何

wa居然还有这种集成芯片的二极管,功能应该能满足,就是功耗4ua,有点大。感谢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wa居然还有这种集成芯片的二极管,功能应该能满足,就是功耗4ua,有点大。感谢推荐 ...

如果只要电池时低静耗,继电器倒也能考虑

网友:
要稳定,省事,肯定是理想二极管芯片,或者用专用负载开关

网友C:
Q2的DS互换,Q1可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Q2的DS互换,Q1可去掉。

就这几个管子,楼主问题多多,Q1一般用于防反,你这用法也不对,首先主电源供电,你不能防反,其次电池供电时地都不通了,Q2不是DS的问题,而是要再加一个管子,做背靠背,这样逻辑关断时,主电源和电池才能互不导通。Q3用法也不对。整个逻辑混乱。核心一句话就是MOS导通时,是可以双向流通的,另外注意MOS的体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