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歌恩的磁编码器居然被我遇到坏的了

楼主(2024-05-28):
一共打了5片MT6816的样板,电路很简单,只有一个磁编码器加几个电阻电容

测试第1片的时候读取的绝对角度不连续,用手缓慢转动电机时读数从0~6200,突然跳变到14000,然后14000~0~2000,突然跳到10000,然后1000~0~6200,再次跳变到14000,调试一下午解决不了

然后换了片样板,就一切正常了,读数就是连续的从0~16384-1,也未出现跳变的现象

同一批板子,同样的代码,同样的电机,同样的电机磁环,连铜柱安装螺丝都相同,我只能解释为遇到一片坏的MT6816......

网友A:
磁铁安装距离有没有按照要求安装?1-3mm距离,还有不能偏心太多。我用过MT6816,6815几百片还没发现有问题的。不过我不用SPI接口,用的是ABZ接口

网友B:
有问题的那片,整个过程,出现过奇偶校验位错误吗?或者其他错误位。监测下这两个信息。

网友C:
校验过后,时间长了,或经过高温,会有多大的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的那片,整个过程,出现过奇偶校验位错误吗?或者其他错误位。监测下这两个信息。 ...

0x04[0]奇偶校验位没有问题,每次读取数据都会同时检查奇偶校验结果,没有报错。

也没发现No_Mag_Warning,也就是说磁场强度是足够的

但是读取0x05寄存器,发现Over_Speed被置位了,也就是说MT6816认为转速超速了,可我是用手慢慢转的......我只能认为这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验过后,时间长了,或经过高温,会有多大的漂移?

几乎没有漂移,测试四五个小时,不管是正常的数据,还是异常的数据,都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铁安装距离有没有按照要求安装?1-3mm距离,还有不能偏心太多。我用过MT6816,6815几百片还没发现有问题的 ...

距离3mm,并未触发弱磁警报,偏心度通过定位螺纹孔保证,而且电机旋转时都是有稳定的数据的,只不过数据会从6000跳变到14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0x04[0]奇偶校验位没有问题,每次读取数据都会同时检查奇偶校验结果,没有报错。

也没发现No_Mag_Warnin ...

我记得我也遇到一次Over_Speed超了的情况。莫名其的导致电机抖动。但是那个电机是我用来做测试的,也没往心里去。等我最近找出来再测下。

网友D:
安装的同心度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的同心度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编码器在PCB中心,PCB上四个孔对着电机的四个螺纹孔,磁环卡在一个3D打印的轴套上,轴套又卡在电机(中空的)转轴上

网友:
有支撑PCB的塑料模块出售?

网友:
楼主是做闭环步进电机吗?

楼主:
闭环的(foc)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