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硬盘识别不了,换一块同型号的硬盘驱动板可以吗?

楼主(2024-05-29):
今天工作时, 保存文件特别慢, 结果一会就硬盘识别不了了.
磁盘应该没有坏, 拆下硬盘的电路板, 发现一颗芯片发热严重.

是否可以买块同型号的硬盘回来换驱动板, 请问这个硬盘的电路板和硬盘本体, 不用唯一对应的吧? 谢谢!

网友A:
我估计换板后,里面的某个芯片(储存一些关键信息)也要换过去才行。

网上找教程看看?

网友:
试试这个,可能是接触问题

【机械硬盘损坏千万不要扔,90%都是小问题,简单两步修好-哔哩哔哩】 https://b23.tv/wkA7fDO

网友:
买个同型号的 硬盘  移板子过去

网友B:
有个8脚的存储芯片需要移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换板后,里面的某个芯片(储存一些关键信息)也要换过去才行。

网上找教程看看? ...

谢谢,有颗bios芯片
【维修硬盘主板 只要一把10块钱的电烙铁足以-哔哩哔哩】 https://b23.tv/6jjt5U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8脚的存储芯片需要移植过去

应该是它了

网友C:
这个要买到好的替换板子,手里一块硬盘跟楼主的看起来几乎一样,网上买了2个一模一样的板子回来,把原板的BIOS芯片,就是那个SOP8的换上去,结果都没反应,后来折腾了好久,又换回原装的板子,神奇的又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买到好的替换板子,手里一块硬盘跟楼主的看起来几乎一样,网上买了2个一模一样的板子回来,把原板的B ...

lz这个看起来很像2.5的板子,马牌芯片听说不好修。换板的话,有v1.0,1.1,1.2,===的区别,曾经(估计得有7年前)我换过一个希捷3.5的盘,板子也长得一模一样,装上一通电就炸了

估计lz找个芯片换上更靠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这个看起来很像2.5的板子,马牌芯片听说不好修。换板的话,有v1.0,1.1,1.2,===的区别,曾经(估计得 ...

是2.5笔记本的硬盘呢, 下单买一个好硬盘回来准备换,
还有3个电压等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2.5笔记本的硬盘呢, 下单买一个好硬盘回来准备换,
还有3个电压等级  ...

通常情况下只有序列号完全一致的盘体/板子才能直接互换。。

网友:
要替换bios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通常情况下只有序列号完全一致的盘体/板子才能直接互换。。

序列号完全一致的盘体/板子才能直接互换?

系列号不是唯一的吗?怎么可能找到相同的?

网友:
如果数据很贵重,就找人修。如果数据无所谓,就自己随便搞吧。但是耽误的时间不如买个新的,省下这时间陪陪家人或者去搞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序列号完全一致的盘体/板子才能直接互换?

系列号不是唯一的吗?怎么可能找到相同的? ...

噢,固件版本号。同一批次的固件版本相同。硬盘自己的串号可能不同。

楼主:
这是戴尔的precision工作站,机械硬盘用的竟然是叠瓦盘,现在去找数据恢复中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戴尔的precision工作站,机械硬盘用的竟然是叠瓦盘,现在去找数据恢复中心了。 ...

最好你能找一个中间人,比如在电脑城做的朋友,让他帮你拿个同行价。

否则,你自己去问,他们会开个天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你能找一个中间人,比如在电脑城做的朋友,让他帮你拿个同行价。

否则,你自己去问,他们会开个天价 ...

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之前我朋友找他恢复过,收费2000, 因为数据比较重要吧,对着他搞的。
经过介绍的关系都比较淡了,实在太贵就不搞了吧,两个星期左右的工作数据,之前有些备份,还有其他一些资料就没有备份到😭

网友:
很久之前,硬盘还很之前的时候,我有个256G的坏了,然后找了个256G的一模一样的坏硬盘,换上板子后,嘛事没有,用了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