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FPGA的收发器,能当成逻辑分析仪用吗?

楼主(2024-05-29):
比如GTH的速率最高可以到16Gb/s,那他可以16Gb/s的采样率异步采样外面的信号,当成逻辑分析仪来使用吗?

网友:
你得关掉cdr,开启手动模式,关掉ac耦合,然后做好电气隔离,电气保护(gth输入口非常脆弱),这样就可以出来高速并行信号了。但是它只有1个bit,而且16gbps的数据也不好处理。最关键的,信号线非常容易受干扰,怎么保证采样正确性是个大问题

网友:
我记得这个幅值应该非常小,你还需要前端电路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