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不能启动,需要推一下才能启动

楼主(2024-05-29):
两年前我做比赛,做了个bldc板,后来我把小mos管换成大mos管,刚开始还是好好的,后来出现了低于百分之90的占空比启动不了的问题,但因为不影响比赛我就没有深入研究了。现在因为学弟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我就好奇,想知道答案。驱动芯片为EG2181,大mos为IPT015N10N5.

ps;问题如果解决,愿意有偿。

网友A:
用的是快衰减还是慢衰减方式?
请使用慢衰减方式

网友:
角度不对吧

网友:
我觉得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看一下相电压就可以了,120度吗,转起来看下是否像个梯形

网友:
电角度,霍尔六步的话提前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快衰减还是慢衰减方式?
请使用慢衰减方式

这个不太清楚,因为是直流无刷俩极三相无刷电机控制电路板。从网上了解到的这俩种模式举的例子更多是对有刷电机h桥电路的驱动信号输入方式。而对于三相逆变全桥电路就不太清楚了

楼主:
相角度是默认的120,有想过修改这个角度,但不太清楚该根据什么来调试这个角度的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