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着水平尺验收管道,被忽悠方法不对,一怒之下买了台16线水平仪,避免了又一次被忽悠

楼主(2024-05-29):
知识点:

① 化粪池的出口,管道应该一直往下倾斜。否则以后及其容易堵塞。

②使用水平尺,可以很方便的判断管道是一直往下,或是往上翘。

下图,显示管道是左边高,右边低。水会从左流到右边。

因为某些原因,我需要挖化粪池的管道。出口管道比较难挖,挖了大半个月,用了400个袋子装混泥土和泥沙碎渣,前天终于安装管道(160mm直径)。

我有2个化粪池,所以,需要挖2条深达1米的槽。这个工程花了我1万元左右。

管道只铺了1半,我就使用60cm的水平尺发现,有一条管道的不是向下流,而是向上翘起来。

包工头拿着激光水平仪,说我的方法不对。

然后在激光水平仪的辅助下,他一米一米的量给我,显示这条管是一直向下,并没有上翘。(因为巷子不宽,我在外面听他读数给我)

回来后,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水平尺不会骗人。

我本来有两个水平仪,1个被砌砖的工人偷了,一个在工地弄丢了充电器,摔坏了一个透光镜无法使用。维修好需要几天时间等配件。

马上京东自营,买了一个东成16线:

水平仪已经处于水平位置,机器没有报警,激光线也没有闪烁(当前出于水平线模式,非斜线模式)。3度内水平仪能自动水平的。

以这个位置作为开头:

我在35cm,1米,2米,3米,4米(都是第一条管的主体位置上)测量出如下数据:(管道顶部到激光水平辅助线的距离。数值越大,表示管道埋得越深。)

101.0 (  0cm 开头位置)
100.5   (35cm)
100.8  ( 100cm)
100.1 (200cm)
99.6  (300cm)
98.4  (400cm)

数据我标在墙壁上了。

上面数据,可以看到,第一条管,不是向下倾斜,而是向上的翘起的!

这跟我前天使用水平尺测量第一条管,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我将上面的数据发给包工头,他无话可说,说会派人重新将槽挖深一些。

唉,如果我不是搞技术的,并且有很强的动手能力,这次又被忽悠了。以后化粪池老是堵塞,估计还找不出原因!

网友A:
水平尺虽然简单,但是这都不相信,这个包工头是个大忽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尺虽然简单,但是这都不相信,这个包工头是个大忽悠

他忽悠我水平尺只能量出短距离的倾斜度,但4米长的管道量不出来。

我争辩也没有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翻工,他们肯定不肯的。

于是我只好拿出更准确的数据,证明整条管道都是往上翘。

另外,室内地下的化粪池的接管更加惨不忍睹,幸亏我现场看着,知道什么地方会漏水,自己事后补救。

网友:
水平仪当然最准了

网友B:
王道:用一根直径1CM左右的透明水管,哪里都可以比较。全屋找平,隔墙都是用这个方法。

网友:
一样的,这个浮躁的社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王道:用一根直径1CM左右的透明水管,哪里都可以比较。全屋找平,隔墙都是用这个方法。 ...

那时候建房都用这个做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时候建房都用这个做水准

那时候连水平尺都是奢侈品,别说激光水平仪了。

现在的激光水平仪太先进了、太方便了。

网友D: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参数规定,排污管的坡度一般要满足2%~3%,坡度太小就容易堆积固体沉积物。像你这个4米长,高度差是3CM不到,算下来坡度才0.75%。如果按照3%的坡度来算,4米长的排污,两端的高度差应该是12CM。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时候连水平尺都是奢侈品,别说激光水平仪了。

现在的激光水平仪太先进了、太方便了。 ...

那时候有U型管,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参数规定,排污管的坡度一般要满足2%~3%,坡度太小就容易堆积固体沉积物。像你这个4米长, ...

我的管道长度是16米。包工头承诺有15cm 落差。

如果3%,就是48cm 落差。

你是不知道,要挖48cm落差的难度:都是要电镐打掉我的地基混泥土,打起来费钱也心疼 。(目前打的深度已经1米。因为之前埋的化粪池很深)

所以,我认为能保证管道是一直向下就行。

包工头之前提议,出水管110就够。我坚决反对。

目前出水管是按照化粪池的160mm出口布管的。160的管是110管的截面2.1倍。

只要管子能用水平尺气泡看到是一直倾斜的,就不会堵塞。

毕竟160的管子不是吃素的,这是一条巨大的管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忽悠我水平尺只能量出短距离的倾斜度,但4米长的管道量不出来。

我争辩也没有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翻 ...

很离谱哦,如果倾斜度不足,去水慢是另一回事,还会导致漏水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看你那里埋管地方那么窄,万一维修很麻烦,这人可能就是想做第二次生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离谱哦,如果倾斜度不足,去水慢是另一回事,还会导致漏水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看你那里埋管地方那么窄, ...

有一边很窄。另外一边好点。

所以,回填的时候,我会使用泥土或细石沙,方便以后挖掘。

最难是地方,是需要使用一人高的重型电镐,将地基混泥土打掉,里面有钢筋,一天也打不了多少。

楼主:
给大家见识一下160mm与110mm的管道的区别。

排水和防堵塞能力是天和地的分别啊

网友E:
其实从化粪池出来的水并不会很大,我认为110管确实够用了,160管导致你埋管的难度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从化粪池出来的水并不会很大,我认为110管确实够用了,160管导致你埋管的难度增加 ...

110排水的确够。但160mm更不容易堵塞。

我出得起价格,又不是我挖地 😁😁

网友D:
引用 楼主:
110排水的确够。但160mm更不容易堵塞。

我出得起价格,又不是我挖地 😁😁 ...

材料费相差不大,大一个规格确实更好。看旁边有走明管的,你怎么不走明管?如果要埋,2头留好疏通口方便维护,以后就不用开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材料费相差不大,大一个规格确实更好。看旁边有走明管的,你怎么不走明管?如果要埋,2头留好疏通口方便 ...

走明管的,是没有化粪池的 😁😁

化粪池埋在地下,出口必须一直向下倾斜,所以,不可能做明管。除非你的房子比路面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材料费相差不大,大一个规格确实更好。看旁边有走明管的,你怎么不走明管?如果要埋,2头留好疏通口方便 ...

是的,早上我去看现场,发现他们没有帮我考虑维护口,以后无法维护。

幸亏还可以改。管道两头都会加上一个维护口。

所以啊,自己不懂,给忽悠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走明管的,是没有化粪池的 😁😁

化粪池埋在地下,出口必须一直向下倾斜,所以,不可能做明管。除非你的 ...

看你的照片,走明管也可以顺着墙,把管子固定在墙上,你这个墙可以做出很大的坡度了,到达化粪池的上端再用45度的接头顺进去。另外,化粪池也是需要留有透气管的,一来排放沼气,二来平衡压力,让污水更容易排放。修改补充:这个排气口一般要比房子高,这样臭气不容易影响到住户。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他忽悠我水平尺只能量出短距离的倾斜度,但4米长的管道量不出来。

我争辩也没有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翻 ...

用根透明软管,里面灌满水,展开,不管你是4米还是10米,看两头的水位高了还是低了。这就是大号的水平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根透明软管,里面灌满水,展开,不管你是4米还是10米,看两头的水位高了还是低了。这就是大号的水平仪 ...

很难操作的,尤其在这么窄的巷子里面。

人进去转身都很难,来回走动更是费劲。需要两人配合才能测量,哪有激光水平仪的专业和简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照片,走明管也可以顺着墙,把管子固定在墙上,你这个墙可以做出很大的坡度了,到达化粪池的上端再 ...

你没有了解化粪池的工作原理。

化粪池的出口,我是埋在1米深的地下。

那么,化粪池的出口管,就必须埋得更深一些,并且要不断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