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运输机还在用古早的螺旋桨?涡喷/涡桨/涡扇,三种飞机引擎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5-30):
【为何运输机还在用古早的螺旋桨?涡喷/涡桨/涡扇,三种飞机引擎有什么区别?-哔哩哔哩】 https://b23.tv/qlENCBA

二战结束后,航空领域步入到了喷气式时代,可为什么直到现代,军用飞机尤其是运输机仍有很多采用的是螺旋桨推进方式呢?
现代大使用螺旋桨的大型运输机,使用的都是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它和涡轮风扇发动机是现代运输机唯二的动力选择,大型运输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航空发动机。

网友:
螺旋桨的运输机是不是地理都能起飞和降落了....耐操啊!

网友:
螺旋桨的省油,金属的螺旋桨不怕鸟击。 就是速度慢和太吵。
  90年代经常听到呜呜呜的很大声的飞机声,应该就是螺旋桨的飞机

网友:
还有一个另类叫“共轴反转螺旋桨”,俄罗斯的Tu-95,An-70都是这种,优点是桨尖涡流抵消能进一步提高效率,高空高速性能接近涡扇发动机,缺点是噪音更大,结构也比单桨复杂得多。

An-70的螺旋桨,看配色就知道是出自乌克兰的手笔。

Tu-95的螺旋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