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单车不安全,为何国家不强制只能使用铅酸蓄电池?!

楼主(2024-05-30):
续航短一些、重一点而已。
事实上,现在还有很多电动单车,的确是使用铅酸蓄电池的。

铅酸蓄电池,永远不会着火啊

日本的电动单车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据说从来没有着火事件,大家将电池拿回家充电。中国的电池技术,难度跟日本有这么大的差距?!

网友:
铅酸不环保?

楼主:
每一部汽车都有一块铅酸蓄电池。

铅酸蓄电池还能回收。60ah(12v)报废电池的回收价格是150元。自己再补250元就可以换一个新的。

网友:
那是铅酸,里面的酸是硫酸。
安全性确实很高,电池本身不会燃烧,

网友:
国产的铅酸电池也不会着火吧,我父亲的电动三轮就用铅酸电池,之前都在屋里充电的,现在都放在外面充电了。

网友A:
纵观全世界,就这片土地的电池最不耐操.......不论大小,都容易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一部汽车都有一块盐酸蓄电池。

盐酸蓄电池还能回收。60ah(12v)报废电池的回收价格是150元。自己再补 ...

是,雅迪电动车铅酸电池就是,花费300多还是多少,就能换新,质保三年,不知道锂电池多少钱,铅酸电池就是续航短一点

网友C:
铅酸电低温度的影响很大。过一个冬天会衰减40%。后面就要一天一充了。

网友:
以前主要是接触不良

网友:
其实日本主要用铅碳电池,是在传统铅酸电池的基础上,铅碳电池在负极材料中添加了活性炭或石墨碳,以改善性能。
又由于与碳(石墨)材料挂了点勾,无良商家就干脆用“石墨烯”作为名词框老百姓。
铅碳电池有更好的能密及安全性及胶体电池的免维护性,很多机房的EPS都是铅碳蓄电池。
当然了,由于本质还是铅酸电池的原理,所以各方面特性还是接近的。

网友D:
新国标有重量限制。满足国标的前提下,电动车使用铅酸电池,开不了多远。这种情况下没人会买。
新国标实施的前,电动自行车行业锂电池不足1/3的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国标有重量限制。满足国标的前提下,电动车使用铅酸电池,开不了多远。这种情况下没人会买。
新国标实施 ...

使用铅酸电池,重量增加10公斤。

这还不是一纸文件的事情?

网友E:
其它国家的电动自行车定位是带助力的自行车,所以铅酸电池就够用。要速度,要续航就骑摩托车
中国的电动自行车相当一部分是用来代替被一刀切禁掉的摩托车的。速度和续航要对标摩托车,铅酸电池是不够用的,必须用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它国家的电动自行车定位是带助力的自行车,所以铅酸电池就够用。要速度,要续航就骑摩托车
中国的电动自 ...

现在大量的电单车使用铅酸蓄电池。

雅迪的“石墨烯”蓄电池,也用在3000多元的高端车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它国家的电动自行车定位是带助力的自行车,所以铅酸电池就够用。要速度,要续航就骑摩托车
中国的电动自 ...

没有这么绝对啊,
我骑的雅迪铅酸电池电瓶车,速度最快30~35左右,夏天续航50~60km,冬天续航40km左右,电池能用三年左右,换个电瓶才4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这么绝对啊,
我骑的雅迪铅酸电池电瓶车,速度最快30~35左右,夏天续航50~60km,冬天续航40km左右, ...

我现在的五羊本田,24ah(48v),我测试续航也才58公里。

换电池的价格是1800元,淘宝二手也要1800元。

没到一年电池续航不足20公里,厂家给免费换了一个。

网友G:
盐酸蓄电池?站长发明的?

网友:
是铅酸蓄电池    我有一辆 新大洲  72v20ah   原长电池能开75km。

线下店铺以旧换新的只能开50km

网友:
不是硫酸吗?怎么还有盐酸电池

网友:
铅酸电池可以直接怼合适的直流电源上充就行了,连充电器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盐酸蓄电池?站长发明的?

应该是铅酸蓄电池。广东话一样的读音 😁😁

网友:
主要原因应该是不能带来经济增长,铅酸电池其实比较环保,使用费用很低,1000元的电池旧电池可以抵500元,里面的铅回收很容易。

网友:
新能源车报废淘汰的锂离子电池被回收后阶梯利用做成电动自行车的电池,由于筛选测试组装成本高所以质量参差不齐造成用了二手电池锂离子电动自行车容易火灾。

基本这个行业除了一个所谓行业白名单外基本没啥准入门槛,所以质量完全没有保证。可以理解为黑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低温度的影响很大。过一个冬天会衰减40%。后面就要一天一充了。

这个铅酸电池低于25摄氏度后容量下降,每1摄氏度容量大概下降1%,温度恢复后容量恢复,对电池无伤的。

锂离子低温充电会会永久损伤电池造成内部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纵观全世界,就这片土地的电池最不耐操.......不论大小,都容易着火! ...

因为上面扶持提倡推广锂离子新能源四轮车,同时大力宣传锂离子电池阶梯利用环保,宣传淘汰的锂离子四轮车可以回收电池测试后做储能阶梯利用,实际情况是国产锂离子电池技术不过关,产品本身质量还有一致性与良率与第一梯队明显差距,还价格做不下来。

淘汰的新能源电池做储能的想法由于锂离子电池回收测试管理收益太低风险高无利可图所以无人做冤大头。一个吹出来的行业

由于锂离子电池回收做储能无人做冤大头,所以必须找个冤大头把淘汰的新能源四轮昂贵又短寿又脆弱的电池(大便)吃进去再消化才能接盘昂贵的锂离子。由于锂离子电池回收再利用难度与成本都很高,所以目前这个行业处于黑色产业见不得光。所以锂离子电动二轮吃进去的旧锂离子电池包整体质量无法保证于是就到处子燃。四轮自燃有政策扶持所以烧了也不让说,二轮自燃了就各种罚款整治。让飞线充电不规范使用为借口整治,回避这个新能源黑产的不能说的秘密。

大家可以关注这位逗阴锂离子回收行业人士学习锂离子电池技术与如何正确使用锂离子电池。这位博主也会透漏一些锂离子电池阶梯利用与回收的相关情况

5- 长按复制此条消息,打开抖音搜索,查看TA的更多作品。 https://v.douyin.com/ij6LmAtk/ 4@5.com :7pm

网友:
我的铅酸电池冬天基本一天一充电,夏天一周充2次。每两三年换一次电池。
我买车的时候只要铅酸电池不要锂电池的,卖车的表示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