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电流采集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4-05-30):
请教一下,原理图上的P1 P2 P3 P4分别接什么线,采集电压电流为啥这么复杂
链接:https://github.com/hwstar/HW-AC-Emeter

网友A:
P1 零入,P2 零出,P3 火入,P4 火出

网友B:
一大串电阻为了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大串电阻为了安全

每个电阻的耐压,爬电,耐流,记得低压电器产品采集市电,是用多颗1206电阻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 零入,P2 零出,P3 火入,P4 火出

P3这里为啥接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电阻的耐压,爬电,耐流,记得低压电器产品采集市电,是用多颗1206电阻串联。 ...

电阻分压知道,为啥最上面采集的是零线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分压知道,为啥最上面采集的是零线电压

L-N是相对的呀,PE线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