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供电方式与喇叭滋滋声小测试

楼主(2024-05-30):
在前段时间论坛几个帖子的影响下,自己设计了一个小功放,没想发烧,也就想在边上蹭蹭,不进去。我当时的想法是,集成AB类芯片,单电源多通道(不要双电源单电源都可以工作的那种),以为不好找,发现还挺多,主要是用于车载的,先拿TDA7377练下手。我画的PCB肯定非常一般,我的音箱就是百多块钱一对的3寸音箱,但在相同的测试条件下(同一块功放,同一对音箱,输入开路,我的木耳朵),我发现音箱的滋滋声跟电源之间有密切关系,写出来让大家乐一乐。
1、正品明纬12V适配器,在半米范围内能明显听到滋滋声
2、上述适配器+LM317模块,LM317模块是淘宝买的1.8元一块,滋滋声几乎没有任何改善
3、上述适配器+电源滤波模块,滋滋声几乎没有任何改善
4、小变压器+整流滤波不稳压,滋滋声明显减小,但耳朵快要贴到音箱的时候还是能听到
5、小变压器+整流滤波+上述LM317模块,与(4)相比没有明显改善
6、用固纬GPE-3323C台式电源供电,真的是静如深海,耳朵完全贴到音箱上也听不到一点声音
上述2-5都是在功放板子外飞线测的,根据上面的结果,我重新打了一板,把整流滤波稳压(7812)一块做到了功放板上,为啥选7812,我简单解释一下,那个固纬的电源带电流显示,没有输入的时候基本就是0.11A,调节声音到我自己能听到不太影响别人,电流不超过0.12A,一个房子的人都能听到不超过0.13A,震耳欲聋不超过0.15A,我也不知道为啥电流这么小。新板子上:
7、整流滤波不稳压,与(4)相比又有明显改善,但还是能听到一点;这个改善我想应该是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到了一块PCB上的原因
8、整流滤波+7812,与(7)相比没有明显变化
上述(2)挺颠覆我认识的,开关+线性这种组合实际中用的非常多,居然没啥鸟用,但根据实际使用经验我还是认为一般场合还是有用,但音频电路有它的特殊性。开关+线性的结构,论坛里也讨论过,也有很多坛友说没啥用。
我刻意查了我手头的芯片(都是原装正品)的PSRR参数,7812是55dB,LM317是80dB;还查了一下天价的LT108x的这个参数(手头没片子)是75dB,但真做出来板子我不觉得我的LM317会比淘宝买的1.8一块的成品模块强。
基本就这样了,不烧了,也从没烧过。淘宝上不管是伟良还是老虎180,都有专门的HiFi线性电源卖,相对我的固纬电源,我觉的相当贵了。我的固纬电源,两路可调32V/3A(实际可以到33V/3.2A),可以设置串联、并联、独立输出,带完备的保护功能,还有输出键和锁定键;另外还带一路5V/3A独立输出。这个电源我这里有两批,十几台(常用的只有两三台,剩下几乎都是全新的),第一批是1300买的,第二批是1250买的,可以随便我造,我这批买了5年以上了,刚才淘宝上搜了一下,好像涨价了。我要真想烧,我觉得我这个电源比他们的电源都强。这个电源有个缺点,上电风扇就呼呼转,像我这种轻载应用,哪天我高兴了,找一台把风扇给它拆了。

网友A:
运放和功放都有一定的PSRR,对电源的要求其实并不苛刻。
问题出在地上,因为不是差分输入,地上的噪声会加在输入信号里。

随便diy一个功放,TDA2822即可,音源用电脑,
用USB供电就很大噪声,而且几乎解决不了,
如果用变压器供电,就没事,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

运放和功放芯片内部的敏感电路通常是由一个恒流电路供电的,对电源电压的变动其实并不敏感。

一般音响功放的电源都是没有稳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和功放都有一定的PSRR,对电源的要求其实并不苛刻。
问题出在地上,因为不是差分输入,地上的噪声会加 ...

OCL功放还好,A/AB类就不太行,如果纹波耦合进地就会有电流声。

TDA7865?TDA2003,还是什么型号的,OCL驱动,音质就相当不错,唯一麻烦的是正负15v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OCL功放还好,A/AB类就不太行,如果纹波耦合进地就会有电流声。

TDA7865?TDA2003,还是什么型号的,OCL ...

对,但一般都是变压器供电,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和功放都有一定的PSRR,对电源的要求其实并不苛刻。
问题出在地上,因为不是差分输入,地上的噪声会加 ...

你说的问题我还真碰到过,一对10块钱包邮USB音箱用电脑USB供电就是滋滋啦啦的,改用充电头供电就好了
虽然我知道大部分功放都不稳压,我的楼主位小测试,稳压不稳压我也没听出来区别,但我还是认为下面楼主位的说法是正确的
http://bbs.hifidiy.net/thread-1397714-1-1.html
我觉得一是因为好的线性电源设计起来有难度,二是成本也不低(我用的7812就拉倒吧),大水塘就简单多了,但必须要**万uF以上我觉得就有点心理作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问题我还真碰到过,一对10块钱包邮USB音箱用电脑USB供电就是滋滋啦啦的,改用充电头供电就好了
虽 ...

插usb响就是因为电源谐波。众所周知,pc上面5v电源负载是跳变的,读写内存硬盘等都会产生突变。为什么会响?我认为和D类功放有很大关系。D类功放设计不好会放大电源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问题我还真碰到过,一对10块钱包邮USB音箱用电脑USB供电就是滋滋啦啦的,改用充电头供电就好了
虽 ...

他认为电源在动态下存在问题这一点我同意。尽管不太清晰,但他的感觉是正确的。

其实在很多音响产品里面,供电是不足的(高端用户除外哈你们代表不了大众,我说的是一般家庭用户使用的)
一些并不便宜的电脑多媒体音响,如果拆开看的话,那个变压器其实并不大,虽说功放本身也不大,但确实一般差一点。

很多年前,我有个同学曾经大音量开着凤舞九天下楼玩,结果他爸回家发现满屋子烟,马上就要把房子点了,差点没把他打死。可想而知发生了什么。
厂家并不认为人们会大音量连续的使用,而且由于音乐本身不是连续的。。

这电源跌下来了,还想有大力输出,那肯定没好。

有些功放还有开环的部分,那这个影响可能会更大。

在变压器和电容上砸钱可以有提升,但就如电容充电的曲线一样,砸的越多,性价比越差,这事会变得邪乎。

如果设计一个稳压电源给功放供电,可以,但是会引入新的问题。

稳压电源的响应能力是有限的,当它的能力满足不了音频范围时,会怎么样?外面来的干扰频率大于它的能力上限会怎么样?

而,当把这个电源设计成这个水平的时候,它是不是比功放还复杂了? 那,搁这玩啥呢?

就挺尴尬,所以大多功放都是整流后放个电容,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C:
用pc电源直接给功放供电  不会有噪音的话
问题也一分为二了
电源没有问题 问题是后面大负载波动带来的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c电源直接给功放供电  不会有噪音的话
问题也一分为二了
电源没有问题 问题是后面大负载波动带来的噪音 ...

我输入端是开路的,没接声源,我就是瞎玩,偶然发现的,就干脆多做了些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输入端是开路的,没接声源,我就是瞎玩,偶然发现的,就干脆多做了些测试 ...

看过同事玩传统的非数字功放
那玩意对pcb布局  元器件位置   信号接地等等都是大有讲究
输入端信号地位置不一样   噪音方面效果差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过同事玩传统的非数字功放
那玩意对pcb布局  元器件位置   信号接地等等都是大有讲究
输入端信号地位置 ...

TDA7377官方手册就没几个器件,官方推荐器件布局也很简单,我就是瞎玩,瞎玩,惭愧,惭愧,这个芯片的板子淘宝上包邮才30+
办公室没人的时候,我就用我这套东西瞎听,我发现我好像听出来我这套东西低音明显不足,好像所有的歌声音都偏高

网友C:
DIY的乐趣是30000*33000的数量级.

包邮才30+  ; 某宝的TDA7377是不是山里人家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Y的乐趣是30000*33000的数量级.

包邮才30+  ; 某宝的TDA7377是不是山里人家做的 ...

不夸张,某商城St的是十块,兼容的是五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