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结的资料:东成激光水平仪12线 vs 16线 (6楼:激光水平仪的自动找平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4-05-31):
两台水平仪都是在京东自营买的。

12线买于2年前。16线新买的。

16线的底部多了一个激光窗口(每个窗口4条线):

原来东成这个系列有3个产品:

12线贴墙/12线贴墙和贴地/16线贴墙和贴地。

看来16线已经包括了2种12线的全部功能。

这是12线的激光发射图:

这是16线的激光发射图:

附录:还有二线、三线、五线激光水平仪,激光发射图

楼主:
我还有一台正泰的16线水平仪。2021年9月买的。这是我第一台激光水平仪。

被砌砖工人偷走了。

楼主:
我之前还买过一台激光直角仪。那时不知道激光水平仪。放在工地上,应该也是被工人偷了,因为后来一直没有再看到。

楼主:
激光水平仪经常需要2台联合使用。所以,我会买两台。

楼主:
东成应该是国产最好的品牌。

我12线的那台工地上弄丢了充电器,并且摔破了一个玻璃镜片。

发现都是通用部件,很容易买到维修件。已经维修好。

楼主:
很奇怪,激光水平仪的自动找平原理是什么?

3度以内,它能自动找平。如果无法找平,会哔哔声音报警&激光闪烁。(如果设置于斜线模式除外)

网友A:
3度以内,它能自动找平。--- 我拆过一个,里面有个垂直开关的结构,即垂直时开关是断开的,不垂直就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度以内,它能自动找平。--- 我拆过一个,里面有个垂直开关的结构,即垂直时开关是断开的,不垂直就闭合.      ...

我使用刀片垫高过,这货的确能自动恢复水平(只要不报警,就是绝对的水平,可以放心使用)。

我想知道的是,它是靠什么原理,能抵抗3度以内的倾斜并且自动恢复水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刀片垫高过,这货的确能自动恢复水平(只要不报警,就是绝对的水平,可以放心使用)。

我想知道的 ...

原理如一个硬币中心钻一个直径2mm的孔并放于下方, 一根一端固定在上方的柔软导电绳通过这个孔。  硬币为一个电极导电绳为另一个电极。  当然导电绳还有配重、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如一个硬币中心钻一个直径2mm的孔并放于下方, 一根一端固定在上方的柔软导电绳通过这个孔。  硬币为 ...

你这里只能报警不水平。

没有解释机器为何能知道修正倾斜,输出正确水平的激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度以内,它能自动找平。--- 我拆过一个,里面有个垂直开关的结构,即垂直时开关是断开的,不垂直就闭合.      ...

好奇妙的设计。第一次吃螃蟹的人太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激光水平仪的自动找平原理是什么?

3度以内,它能自动找平。如果无法找平,会哔哔声音报警&激光闪 ...

就是普通的重力悬垂原理,这里有拆解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zzT5l7BIbc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里只能报警不水平。

没有解释机器为何能知道修正倾斜,输出正确水平的激光线。 ...

就是重力下垂,我之前也非常奇怪,以为是数字化传感器呢,甚至发现它怎么都报警,想维修,发现只是卡住了而已。

网友:
类似 一个框架  中间一根绳子吊着一坨石头  不管你框架怎么歪  这个石头和那根线 始终都是垂直的,具体能多少度的倾斜,就看结构之间的内部空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