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把两声音合并成单声道的电路

楼主(2024-05-31):
做了一个蓝牙音箱,只有一个喇叭,我的音频是支持立体声输出的,现在需要在功放前把两个声道合并成一个声道,用的这个电路,感觉音量会比原来还稍微小一点点,这个电路可以吗?

现在的效果

【蓝牙歌词音箱】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d9e69dbfe5035ce765f

网友:
用一套就可以了吧

网友A:
R64和R58去除,R65和R59短接

编辑补充:这是单端的,差分的取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64和R58去除,R65和R59短接

好的,谢谢,明天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明天试一下

我说的是单端的,如果你的图里是差分输入的那不一样的

编辑补充:啊~也没事,果然还是得早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单端的,如果你的图里是差分输入的那不一样的

编辑补充:啊~也没事,果然还是得早睡。。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