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4mm间距的100pf 6kv高压电容厂家

楼主(2024-05-31):
有给特别小的产品上用到了高压电容,目前用的都是5mm间距 厚度2.8或者3.2mm厚的高压电容,但是受空间体积限制,间距4mm 厚度2.4mm的比较合适,手头也有几个别人遗留下来的样品 如图,但是没有厂家,求推荐给厂家

网友A:
6kv的电气间隙最小5.5,爬电距离最小20mm,确认一下是否必须用这么高电压,耐压选低一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kv的电气间隙最小5.5,爬电距离最小20mm,确认一下是否必须用这么高电压,耐压选低一级的。 ...

最终会灌封环氧胶,所以4mm的也够

网友:
生产安规电容厂家直接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