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虚拟U盘,删除文件时确认框中文件大小显示是0kb

楼主(2024-05-31):
STM32F429 SDIO挂了eMMc
目录里面文件大小显示也是正常,读写也正常。
就是突然发现电脑这边进行删除时,弹出的确认框里面显示文件大小是0kb。删除也是可以正常删除的。
就是这个0kb膈应人,想问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用普通U盘删除文件。我的系统是Win11,删除U盘里的文件,弹出的对话框也显示文件大小0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用普通U盘删除文件。我的系统是Win11,删除U盘里的文件,弹出的对话框也显示文件大小0字节。 ...

我也是win11 你这么一说 我真得试试
别搞到最后是系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是win11 你这么一说 我真得试试
别搞到最后是系统的问题

测完了,确实是win11的问题
U盘插上去删除也是提示0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