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多少人玩雕刻机呢?有没有商业性的控制板

楼主(2024-05-31):
现在还有多少人玩雕刻机呢?有没有商业性的控制板
想自己攒一台出来,应该买哪种控制板和软件呢,最好是USB的

网友A:
最好不要用USB。 USB迟早会害了你机器甚至是你的手指头。

LinuxCNC+EtherCat。
电脑主板原生串口+Arduino GRBL+随便什么驱动器。
还有那个叫,DDCS?他应该在论坛里,以前送过一次还是便宜出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USB。 USB迟早会害了你机器甚至是你的手指头。

LinuxCNC+EtherCat。

这么严重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严重 是什么原因?

USB不可靠,在有电机的情况下更不可靠,且出问题后不能自己恢复工作。

实测,焊死也没用

网友B:
一直想找个雕刻机开塑料壳孔,不过z轴都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找个雕刻机开塑料壳孔,不过z轴都太低了。

你需要多高呢

网友:
一般的塑料壳侧面开孔,高度就要20几厘米了

网友:
玩儿五轴了,定制光机+西门子840Dsl,雕刻机学习可以,做复杂产品有局限

网友:
有台雕刻机,偶尔雕刻一下塑壳。Z轴太低,侧面开孔还是要找外面,XP+并口,用的不多懒得折腾它

网友:
众维兴的二手带控制面板,亿图A6的M3总线,口罩机拆的

网友:
有用过扑森达控制系统的么

网友:
用惯了机床,再不想那些DIY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