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一个三角形的洞,机械工也懵逼!!!全是数学大题啊

楼主(2024-06-01):
卧槽………机械工也懵逼!!!全是数学大题啊
视频

https://h5.video.weibo.com/show/1034:5038006168649762

网友:
牛逼的机构,涨姿势了。

网友:
其实方孔和六角孔也是可以用类似方法钻出来的。

网友:
NB! 长见识。

网友:
很厉害的一套原理实现过程。NB!!!

网友A:
理论是这样,但实际钻孔应该会因为凸轮轴的震荡导致无法钻出完美三角孔吧?要不PCB开槽直角也不用小直径圆孔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是这样,但实际钻孔应该会因为凸轮轴的震荡导致无法钻出完美三角孔吧?要不PCB开槽直角也不用小直径圆 ...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个视频应该是作假的,起码后面的刀片转速跟小齿轮不一样而跟大齿轮一样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而且锐角可能会卡死刀片
类似偏心多边形钻孔只能钻等边多边形形状,而且顶角还是会有弧度的,还需要外面的多边形刀具压下去削掉顶角的弧形

网友:
像莱洛三角形的原理,能切方孔,但四个角有圆弧,不是严格的直角。
视频中的刀具切出来三角形的三个角,应该也不是60度角,而是倒过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