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上的掩码芯片应该怎么去识别它,求大佬说说

楼主(2024-06-01):
这一颗芯片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A:
你说的是ST这颗? 很好找啊,google第一条就是
https://www.st.com.cn/zh/automot ... 58-e-line-mcu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ST这颗? 很好找啊,google第一条就是
https://www.st.com.cn/zh/automotive-microcontrollers/spc ...

这颗mcu具体叫啥型号

网友:
盲猜是PowerPC架构的SPC58xx系列,ST做的。同样类似常用的汽车芯片还有NXP的MPC57xx系列。具体型号搜规格书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