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有人破解了停车场自动收费系统,免费停车!

楼主(2024-06-01):
【小车为逃停车费,过收费杆后倒车扫车牌,月逃费30次被园区拉黑-哔哩哔哩】 https://b23.tv/X0hELea

网友:
不现实,要外面的地感线圈也感应到才算出场

网友A:
一般没有入场记录,不给出场,不会抬杆。

网友:
自媒体算法还停留在1.0
程序员早就修复这个bu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没有入场记录,不给出场,不会抬杆。

有一些无人值守的停车场,为了降低人工干预的工作量,会设置无入场记录放行的选项

网友B:
很多可以识别车前车后,数据库有特征,还可以识别车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可以识别车前车后,数据库有特征,还可以识别车型。

吹牛总是天下第一。

百度吹牛人工智能天下无敌,连“一次性交货”都无法识别,认为是敏感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吹牛总是天下第一。

百度吹牛人工智能天下无敌,连“一次性交货”都无法识别,认为是敏感词。 ...

这个属于不太难的人工智能,只是部分厂商的数据库采集了足够的数据,识别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比人脸识别简单,因为车型有限,前后车牌识别就是认个车头车尾,也不用百分百识别成功(连车牌的数字偶然也有识别错误的时候,角度太歪什么的都可以导致问题,实际使用时影响不大),难度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属于不太难的人工智能,只是部分厂商的数据库采集了足够的数据,识别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比人脸识别简 ...

吹牛总是天下无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吹牛总是天下第一。

百度吹牛人工智能天下无敌,连“一次性交货”都无法识别,认为是敏感词。 ...

我住的村子的收费系统就支持前后牌照比对+车型记录,只要不符合,不仅不开闸,还超级大声报警,但有没有地磁线圈判断不了。原因是我这里有人曾经用手机播放盗用的车牌信息出入停车场,村委管理处发现后直接把系统升级到了当时最先进的

网友D:
我有次从停车场通过根本没停,出来时显示收费8000多,是把字母D认成0,叫来保安后直接开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次从停车场通过根本没停,出来时显示收费8000多,是把字母D认成0,叫来保安后直接开门 ...

抓拍机安装角度和光线会影响,所以有车型数据库,有的车道闸品牌支持模糊比对之类的功能,车牌错一个位数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住的村子的收费系统就支持前后牌照比对+车型记录,只要不符合,不仅不开闸,还超级大声报警,但有没有 ...

修补了一个bug,肯定有更多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