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组成的恒流源仿真结果不对,大概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4-06-01):
    求助
想做个恒流源,  当R2 =1K时 输出电流基本没问题,但是当R2等于500r或者更小时,结果就不对了,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先把Q1换成NPN或NMOS

网友:
每当我看到别人恒流源出问题就会抑制不住的幸灾乐祸

网友A:
TLC2272的Vos在25度是2.5mv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C2272的Vos在25度是2.5mv呀

谢谢回复,怎么理解VOS 2.5mv 对电路的影响? 运放的INPUT+ 是24.9mv,    感觉跟2.5mv差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换成npn 仿真就好了,是为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npn 仿真就好了,是为啥呢?

分析一下电流流向,就知道需要用npn的三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