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自营买了个15w绿联无线充电,实测只能7.5w ?【22楼:之前盛赞国产手机100w快充的坛友都躲起来了?!】!

楼主(2024-06-02):
https://item.m.jd.com/product/10 ... mp;utm_term=CopyURL

绿联(UGREEN)苹果无线充电器桌面充电板底座15W适用iPhone15/14/13/12ProMax/11/X/8P华为小米三星安卓手机耳机

上面标明,苹果只支持7.5w, 也就是说,安卓是15w。

但绿联客服说安卓只能支持10w,这个销售资料没有提及。

只好申请退货了。

楼主:
求可以给三星S23U无线15w充电的设备(不是充电宝)

楼主:
我靠!

看来客服没有忽悠, 三星S23U最大无线只有10w。

我再测试一下。

楼主:
使用APP检测充电电流,最大不到1.5a, 也就是7.5w

但我使用USB功率计,却最大测量到11w功率。

看来绿联的这个设备功率是够的。

不用退货了。反正都是应急使用的:当手机提示USB口潮湿无法充电,可以使用无线充电应急。

网友A:
usb口潮湿的检测原理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APP检测充电电流,最大不到1.5a, 也就是7.5w

那个检测是总电流,无线充电效率能做到70%么?封顶了吧。所以实际上真的只有7w左右充电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口潮湿的检测原理是什么?

三星特有的,非常讨厌。如果外出工作,提示受潮,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手机没电,却没有办法充电!

一般使用热吹风,10分钟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检测是总电流,无线充电效率能做到70%么?封顶了吧。所以实际上真的只有7w左右充电功率。 ...

7w都没有。

USB功率计显示恒定的11w输出,但电流检测APP却不停的在负数和1400ma之间跳动,估计只有一半时间充电,应该是相当于稳定的4w左右。

网友:
算上效率,约等于水果专用五福一安

网友C:
特定电容量和专用协议的适配器可以接近到宣称的功率,比如三星正版45W的快充,大多数时候只有32~22W,貌似只有电量20~40%一小段才是42W左右,而且手机发热后也会下降。

无线快充也是,大多数只在12W~7W范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个检测是总电流,无线充电效率能做到70%么?封顶了吧。所以实际上真的只有7w左右充电功率。 ...

手机里的电源管理app,读到的应该是手机电池的充放电电流。也就是手机自己收到的电源电流减去自身工作电流。想测无线充电的效率,应该在无线充电器的电源端测输入功率,跟手机显示收到的功率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定电容量和专用协议的适配器可以接近到宣称的功率,比如三星正版45W的快充,大多数时候只有32~22W,貌似 ...

三星45w的充电速度,跟三星22.5w,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里的电源管理app,读到的应该是手机电池的充放电电流。也就是手机自己收到的电源电流减去自身工作电 ...

使用Type-C充电,这个APP显示的电流就非常稳定和准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Type-C充电,这个APP显示的电流就非常稳定和准确。

我的小米手机,也用的你推荐的这个电源管理器,我见到的情况是如果用给电脑的100瓦PD充电器,只有2.6A左右的恒定电流,也就是10瓦多一点。
除非用小米专用的那个67瓦充电器才能在特定情况下很短时间内见到最大7A多一点的电流,差不多30W,但只有很短时间。感觉完全是厂家故意做的噱头,明摆着对手机那么小的电池来说,7A充电率太高了,只能坚持一会就过热了,然后就只能老老实实降回2A多,啥充电器都一样。。。
我相信这个电源管理器程序读到的数据是真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米手机,也用的你推荐的这个电源管理器,我见到的情况是如果用给电脑的100瓦PD充电器,只有2.6A左 ...

得用那种支持多协议的才行。每家都会自己搞个充电协议,目前市场上能找到的充电协议起码20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米手机,也用的你推荐的这个电源管理器,我见到的情况是如果用给电脑的100瓦PD充电器,只有2.6A左 ...

坛友不是吹牛,小米100w手机充电只需要10分钟就能充满80%?

网友E:
引用 楼主:
坛友不是吹牛,小米100w手机充电只需要10分钟就能充满80%?

小米这么猛?iqoo 120w快充也只是 9 分钟 40% 左右。

三星貌似只有官方的无线充电板才能 15w

网友D:
引用 楼主:
坛友不是吹牛,小米100w手机充电只需要10分钟就能充满80%?

我认为不可能。我自己这个手机看充电电流就能知道,用原配的那个充电器,7A多也只是峰值,平均差不多是4A,电池是4500mAH,也就是要一个小时充满。
充80%再快也得4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米这么猛?iqoo 120w快充也只是 9 分钟 40% 左右。

三星貌似只有官方的无线充电板才能 15w ...

S23U手机的物理极限就是10w无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不可能。我自己这个手机看充电电流就能知道,用原配的那个充电器,7A多也只是峰值,平均差不多是4A ...

我三星S23U  22.5w充电, 充电到80%也才50来分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三星S23U  22.5w充电, 充电到80%也才50来分钟。

这基本上就是现阶段能达到的最快速度了。
充电器功率更大也没有用,更大的功率只能坚持一小会,电池就要过热了,然后自动降电流。所以只是为了宣传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基本上就是现阶段能达到的最快速度了。
充电器功率更大也没有用,更大的功率只能坚持一小会,电池就要 ...

之前盛赞国产手机100w快充的坛友都躲起来了?!

网友F:
我那个一加11,100W真的冲得很快。无线没有试过
不过要用它那个原装充电器和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那个一加11,100W真的冲得很快。无线没有试过
不过要用它那个原装充电器和线 ...

充到80%需要多长时间?

使用Accubattery测试充电电流是多大?

这里可以下载: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46&pid=12121203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星特有的,非常讨厌。如果外出工作,提示受潮,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手机没电,却没有办法充电!

一般使用 ...

这功能水果机也有,不只三星,水果机出现好几次这样的问题了,里面脏了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特别是用的公司买的三头垃圾充电线,隔一段时间就出现问题,拿取卡针等尖锐物体加上纸巾卷下里面的脏东西就恢复了

网友:
微信搜索小白测评数据库,里面很全。

网友:
后面还有很多没有截全。

网友:
这个充起来发烫吗。杂牌的充起来是很烫的。。
我去买一个来充苹果手机,手机充电口经常接触不良。。

买过苹果手表的无线充电,原配的 一点不烫,网上买的仿的,烫的不行,,最后买了一个二手的原装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米手机,也用的你推荐的这个电源管理器,我见到的情况是如果用给电脑的100瓦PD充电器,只有2.6A左 ...

我感觉不完全是噱头,相反是一个用过后没有会很不习惯的功能。比如我特别不喜欢插着线玩手机,但是睡前刷手机有时候刷着刷着就到0了,这时候插上没两分钟就充到20-30%了。也就是很快就能拔掉不用连着线玩。

还是出去玩没电了,找小卖铺,厕所,kfc之类的地方快速补充电也很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充到80%需要多长时间?

使用Accubattery测试充电电流是多大?

我的真我gt neo 5 SE  原装100W充电器  用到剩余电量30%多  然后充电到100%  这个软件统计的。   快充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不完全是噱头,相反是一个用过后没有会很不习惯的功能。比如我特别不喜欢插着线玩手机,但是睡前刷 ...

是的    用过之后就不想回到以前的的了

网友:
有快充功能很爽的, 可以不用但一定要有。
我平时都是用普通的5v2a充电头,充两三个小时(怕快充容易着火 )。   偶尔晚上忘记充电又要外出,就插 原装100W的充电器,去上个洗手间再喝口水的三五分钟就能增加百分之30的电量,可以轻松出门。     完全没有明天要出门,今晚一定要记得充电的焦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真我gt neo 5 SE  原装100W充电器  用到剩余电量30%多  然后充电到100%  这个软件统计的。   快充还 ...

按我24楼的问题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到80%需要多长时间?

使用Accubattery测试充电电流是多大?

我这个Note10也差不多能到3600mA。

网友I:
我是从13mini换到S24U的,
感觉有线充电很快,1~2个小时就能充满,
但是apple的无线充几乎充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从13mini换到S24U的,
感觉有线充电很快,1~2个小时就能充满,
但是apple的无线充几乎充不进。。。 ...

为了保护电池,设置到充电80%就行。

网友J:
这个无线充,我也买了一个试试,充了一天,手机都没充满,明天退了它。。感觉和杂牌的也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无线充,我也买了一个试试,充了一天,手机都没充满,明天退了它。。感觉和杂牌的也没什么区别 ...

这个价格,就是杂牌的价格 😁😁

我只是应急使用,估计一年甚至永远都不会使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无线充,我也买了一个试试,充了一天,手机都没充满,明天退了它。。感觉和杂牌的也没什么区别 ...

无线充需要手机线圈中心与充电器线圈中间对准,不然功率下降或者不停地充充停停不光电量不增加,还会系统不休眠电量越充越少。

还有就是无线充发热大散热不好对电池不利

网友:
用了1年半的VIVO 充满一般30~40分钟;是这样看充电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