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号电动车惹了全国的交警叔叔,各地纷纷严查九号电车

楼主(2024-06-02):
【九号电动车惹了全国的交警叔叔?严查!!!-哔哩哔哩】 https://b23.tv/K6FbWrz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这车 应该就是这车
segway=ninebot=纳恩博=九号

网友B:
完了,我的九号刚改控就要查,不知道速度70的行不行。改后简直是换了一辆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了,我的九号刚改控就要查,不知道速度70的行不行。改后简直是换了一辆车。 ...

我骑摩托车都不敢上70。太快了。几乎55-60就不加速了

网友:
之前小牛就被查了,去年我买车的时候都找不到解锁方案,店家要价150,后面小红书上20块成交。
其实就是发个特定的蓝牙数据包过去。

九号的车,买回去大部分都会拿去改,而新发布的所谓国标车更离谱,厂家直接配套后座改装配件,这不是招惹吗?

网友:
我的9号被 我改了电池仓 换了一个80A的电池,太香了冬天跑160公里左右 夏天200公里。

网友C:
一直都是这样,交警叔叔查电动车的时候,九号和小牛看到就拦,其它牌子不怎么管。很简单的原因,这两个牌子就没有不改的,因为不改就没必要买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直都是这样,交警叔叔查电动车的时候,九号和小牛看到就拦,其它牌子不怎么管。很简单的原因,这两个牌子 ...

我骑的就是9号,只是贴了一堆我家小孩喜欢的小黄人的贴纸,这算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骑的就是9号,只是贴了一堆我家小孩喜欢的小黄人的贴纸,这算改么?

改外观,罚!并且现场要求你撕下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外观,罚!并且现场要求你撕下来。

哦,对了,买的时候,我还装了个后备箱,我看似乎这个也是违规的,
不过我没明白为什么后视镜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对了,买的时候,我还装了个后备箱,我看似乎这个也是违规的,
不过我没明白为什么后视镜也不行。 ...

后视镜超过了国标的高度和宽度。

网友:
雨后道路湿滑,我没改的25公里时速刹车都打滑。
从此不在搜索解码器~

网友B:
哦,我这个N85C本来就是电摩,做黄牌,速度70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我这个N85C本来就是电摩,做黄牌,速度70应该没有问题吧

上了摩托车牌的话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了摩托车牌的话没问题

上了摩托车牌的话,得要走机动车道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了摩托车牌的话,得要走机动车道了吧?

上了黄牌,要F照才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了黄牌,要F照才能开。

黄牌摩托必须d或者e才可以骑,f只能骑蓝牌轻便摩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这车 应该就是这车
segway=ninebot=纳恩博=九号

大概率快乐表而已,这个轻薄车架是没法驾驭这么高车速的

网友:
我有cd照,上黄牌的,这车改控后的速度可以修正的,我按照手机gps校准的,1.2kw的电机不知道线圈会不会散开,刹车与回油门可以分别设置回收扭矩,
不过不能按照回油门及刹车的幅度对应,这样回收过程拖曳感很强,有点难受,理工男的属性不回收一点回来就觉得失去了几个亿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大概率快乐表而已,这个轻薄车架是没法驾驭这么高车速的

找到原视频
https://weibo.com/tv/show/1034:5 ... om=old_pc_videoshow

数了下17秒开始两个直行箭头走了35帧(视频29fps),车道虚线经过7组

如果这个标线规格对应的话,速度是约125kmh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这车 应该就是这车
segway=ninebot=纳恩博=九号

原来赛格威被他家收购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视频
https://weibo.com/tv/show/1034:5034760255504412?from=old_pc_videoshow

视频中的电摩明显小车架还没有气动外壳还跑这么快,现在技术这么先进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