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蓝色灯闪烁,输出自动反复断开,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6-03):
手上有一个明纬适配器,型号是GST160A15-R7B。
莫名其妙的就坏了。带一个小液晶屏时间长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液晶屏会反复重启,适配器蓝色指示灯熄灭,点亮,如此反复。给其他东西供电,也是一样现象。液晶屏功率不大,也就15V 0.5A的电流。~
不是很懂电源,大佬们分析下,这个损坏是哪坏了,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220V交流电源电压不稳?

网友A:
替换法排查下,要不液晶坏,要不电源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法排查下,要不液晶坏,要不电源坏

挺明确的了。我更换了好几个负载,很轻的也有很重的负载,都是适配器损坏,适配器一直在重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挺明确的了。我更换了好几个负载,很轻的也有很重的负载,都是适配器损坏,适配器一直在重启。 ...

那不换掉还留着过年呀,哈哈

网友B:
塑壳的?还可能是超声波焊接的,别修了,淘个同电压的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换掉还留着过年呀,哈哈

我当然是想知道它是怎么坏的,以后好避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壳的?还可能是超声波焊接的,别修了,淘个同电压的用吧,

对,塑料壳。我拆了,里面没有糊味。外观是看不出个所以然了。
超声波焊接会导致类似的问题吗?我不想修它,我想知道大概率这东西是咋坏的,看有没有办法避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塑料壳。我拆了,里面没有糊味。外观是看不出个所以然了。
超声波焊接会导致类似的问题吗?我不想修 ...

明伟直流很不多了,可能是外部电压波动,类似雷击波峰造成的吧。。。

大品牌也都有故障率,不是批量损坏就换,买台达,艾默生,雅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伟直流很不多了,可能是外部电压波动,类似雷击波峰造成的吧。。。

大品牌也都有故障率,不是批量损坏 ...

厉害~
外部电压波动,除了雷击这种极端情况,是不是就是电网里可能有大功率设备启停导致的电压不稳?

网友:
打嗝了,不是外部负载原因的话就是电源内部输出端保护了

网友C:
这种可能是输出滤波电容失效了,很多12V的输出,用了16V耐压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可能是输出滤波电容失效了,很多12V的输出,用了16V耐压的电容

像是电容。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升温然后容量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可能是输出滤波电容失效了,很多12V的输出,用了16V耐压的电容

一般输出滤波这部分是用铝电解电容还是陶瓷电容啊~这俩谁更容易失效些。我再遇到试试更换它们。

网友:
电容失效不可能吧,负载端也有电容的,不能顶上那?虽然距离有点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