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用了高功率充电的手机,充电宝就是路人了

楼主(2024-06-03):
看到有说充电宝是刚需,出门带充电宝,不得说下大功率充电的好处,那是真香。

用了小米12S Pro,充电功率最高120W,没电时随时充电5到十几分钟,出门时在车上充,或者带着充电器,就没用过充电宝。

早上吃饭时就充满了,晚上没电时充电一下就好了。有个苹果11做备机,那个充电速度,简直是慢如蜗牛。

网友:
我还准备买个120W的充电宝  出差用呢

网友A:
楼主,充电到80%需要多长时间?

使用accubattery这个APP,测试充电电流是多少?

这个APP可以这里下载: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46&pid=121212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充电到80%需要多长时间?

使用accubattery这个APP,测试充电电流是多少?

一般电池低于50%就充,等电池用到少点,我测试下

网友B:
那就等着电池寿命直线衰减喔

网友C:
充电宝是在没有外接电源的时候用的,而且也可以支持多人使用。
如果你去旅游,或者野炊,从早到晚是没什么机会用220V电源,这个时候充电宝就很有用了。
楼主的使用习惯只适合自己

网友B:
刚刚去苹果店官换了个新电池,坚持用小5V1A的充电头~后半夜慢慢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是在没有外接电源的时候用的,而且也可以支持多人使用。
如果你去旅游,或者野炊,从早到晚是没什么 ...

万一楼主有个新能源车   旅游 野炊也不是问题

网友:
我跟楼主一样  现在充电宝 都吃灰了 出门带着电源就行

网友:
我的红米手机,从来没有电量焦虑,充满电日常用从早上用到晚上都没问题,省着点能用超过24小时,真的快没电了,用原装67W充电器冲一会儿基本上就能坚持个大半天不成问题。
出去玩的话,在车上QC3.0补一会儿电基本上也就满了。
我老婆的苹果手机就不行了,感觉她整天都在充电,出门必带充电宝😁
我这手机其它都很满意,就是拍照实在是渣,号称1亿像素,实际平常也就是扫扫码的水平。

网友D:
出差的肯定是要充电宝的,现在有那种100W放电的充电宝,速度也是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去苹果店官换了个新电池,坚持用小5V1A的充电头~后半夜慢慢充

你用多久换电池的?就是个手机,没必要用得这么小心翼翼,天天半夜充电,也不见得就安全。

网友:
再搞个快充的充电宝也还不错。
主要是出去玩还得用手机拍拍照啥的。。。容易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等着电池寿命直线衰减喔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也担心这个问题,现在看没问题的。

用过才知道多香,不用永远不知道多爽,冲上电,一会拿起一看就满电了。我的苹果手机,感觉永远在充电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是在没有外接电源的时候用的,而且也可以支持多人使用。
如果你去旅游,或者野炊,从早到晚是没什么 ...

出门基本能找到220V电源,万一没有时,肯定有车,在车上冲。

除非野炊,还得是没有车的情况,这基本不可思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差的肯定是要充电宝的,现在有那种100W放电的充电宝,速度也是很快的

你还是在想象中解决问题。

我偶尔出差,动车上能充电吧,宾馆里,客户那里,只要十分钟足够你用半天。用过才知道香 ,是想象不到的。

网友E:
苹果三星不敢上的功率,我不会用。

网友:
充电宝这种东西还是要过段时间就用一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充电到80%需要多长时间?

使用accubattery这个APP,测试充电电流是多少?

刚才测试了,从44%的电量,充电到80%,用了11分钟。

图片如下,相关参数看图片

楼主:
感谢阿莫提供的软件,根据上面的图片,得到一个教训:充电从100%会损耗0.93周期,但是若到80%,才损耗0.18,以后不再充满电了,除非出远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苹果三星不敢上的功率,我不会用。

小米和OPPA,vivo 这国产三家,广泛采用高功率,销量应该很大了,总和在国内远超苹果三星,这普及两三年了,在充电方面应该还可以的,去年还是前年,工信部出台文件,意思是禁止手机继续大功率充电研发,估计是有的厂家没这个技术,被专利垄断,操纵降温,oppa好像到了200W的充电。

上面我的图片显示充电电流5A,电压可能十几二十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阿莫提供的软件,根据上面的图片,得到一个教训:充电从100%会损耗0.93周期,但是若到80%,才损耗0.18, ...

锂电池电量过高或过低都会增加损耗。
我用电车,会设置充电上限80%,然后在剩余20%前补能。手机很少有设置充电上限的功能,所以就不那么在意了。高功率充电头一般使用场景也就插上十分钟就拿走使用,不会等充满。这十分钟的补能足够用半天。不过经常有事分心忘了拔,回去拿手机时大概率已经冲到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和OPPA,vivo 这国产三家,广泛采用高功率,销量应该很大了,总和在国内远超苹果三星,这普及两三年 ...

手机里面的电流计是接在电池上的,不管充电器给多少电压,变换到电池那里,电压都是4V多一点。
你这个界面下面就显示了电池电压4.291v

网友:
  现在电量是81%  插上原装从电器的  屏幕亮起来时  充电电流比屏幕灭掉 会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是在想象中解决问题。

我偶尔出差,动车上能充电吧,宾馆里,客户那里,只要十分钟足够你用半天。用 ...

我一年有半年时间在出差,国内,国外,出差就有可能是在路上,随时看地图,联系人,各种信息,屏基本都是亮的,一天两冲甚至三冲很正常。哪像你有那么多时间呆在宾馆,高铁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是在没有外接电源的时候用的,而且也可以支持多人使用。
如果你去旅游,或者野炊,从早到晚是没什么 ...

除了极端条件和场合下,快充真比充电宝好用。经历过多次在便民服务岗亭(西湖),肯德基,甚至公厕充电。

有时候拿着充电宝还有电能焦虑,拿着充电头就没了。

网友G:
60w就非常快了, 20w也很快了。 但要说取代充电宝,那是不可能的。 不然咋没出个租充电器的商业模式呢。
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机会连着一个地方充电。 不能拿自己的模式套别人脑袋上,这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G:
60w就非常快了, 20w也很快了。 但要说取代充电宝,那是不可能的。 不然咋没出个租充电器的商业模式呢。
很 ...

确实,有些地方没插座……

网友H:
电池衰减估计很快,能充这么快,妥妥的动力电芯了,爆炸也会很快,没有反应时间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除了极端条件和场合下,快充真比充电宝好用。经历过多次在便民服务岗亭(西湖),肯德基,甚至公厕充电。 ...

老哥买个带双向快充的充电宝。。。。
我有个12000容量的,挺轻的,可以充俩手~和充电器感受差不多
我车上也有个无线充电的,自动感应放手机的那种,不用来回插拔usb,50瓦快充,上下班路上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满足使用了,在家很少用充电器了都。
我还没测过残电充电时间。。。

楼主:
没用过的人纸上谈兵,用过的才有发言权,所谓的寿命问题,都研究过了,,,,,

永远叫不醒一个纸上谈兵的人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没用过的人纸上谈兵,用过的才有发言权,所谓的寿命问题,都研究过了,,,,,

永远叫不醒一个纸上谈兵的 ...

一个字 爽 就完了。
我测试了我的红米120W,最大充电电流18.5安培,平均电流10安培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个字 爽 就完了。
我测试了我的红米120W,最大充电电流18.5安培,平均电流10安培 ...

没有人信的,没用过不知道有多爽。

临出发了电量不足,晚几分钟出门充下电,警报解除,他们怎么会懂呢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因为他们推演过了,快充弊端那是老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池衰减估计很快,能充这么快,妥妥的动力电芯了,爆炸也会很快,没有反应时间的。。。 ...

2022年 就已经有人实际测试过了  【【何同学】快充伤电池?40部手机两年实验,告诉你最佳充电方式】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e92de1ee64f33707919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哥买个带双向快充的充电宝。。。。
我有个12000容量的,挺轻的,可以充俩手~和充电器感受差不多
我车上 ...

充电宝有的,现在玩手机太高频了,出去玩无论是拖根线还是手拿充电宝和手中只拿一个手机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无论是刷短视频还是拍照,我躺床上都不想插着线玩手机。快充没体验的时候,真没感觉,包括一开始持有支持快充的手机也没什么感觉。用了几次就真的不愿用非快充的。手机没电了,一顿肯德基还没吃完就充的差不多。真是充电头在手去哪都不怕了(当然极端情况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