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Ω阻抗,jlc阻抗计算神器不用输入频率数据?线长度没关系?

楼主(2024-06-04):
我有几个疑问

1.  使用嘉立创阻抗计算神器,没有要求输入信号频率相关数据,阻抗这东西应该跟频率也相关的吧?
2.  这边选择2层板,板厚1.6mm,铜厚参数后,点击计算出来2.7mm的线宽。     我按照2.7mm的线宽画,长点短点也没问题吗?
3.  我看到论坛里有人说线15mm以内线尽量粗,也可以不阻抗匹配?

楼主:
还有SMA头子焊接的焊锡的质量会不会影响阻抗呢

网友:
模块 ANT引脚到天线端的走路径要尽可能短,建议走线宽为 2~3mm,长度不超过30mm。从以往经验来看,在 433~470Mhz频段 走线阻抗失配带来的影响不是很大。线宽偏小带来的插入损耗往往比较严重。

网友:
JLC 双面板好像不用阻抗吧

网友:
一般这种阻抗计算是给高速数字电路用的,并不需要很精确,误差10%以内都问题不大。

你这个长度尽量粗就行了,也不必强求2.7mm那么宽,看你也不是什么大功率应用,影响不大。

网友A:
两层板就不要阻抗匹配了,天线尽量接线尽量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层板就不要阻抗匹配了,天线尽量接线尽量短

邮票脚同宽走线出来就行,尽量短。心里膈应,按这来

网友:
阻抗跟线长没关系,默认是1GHZ频率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