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11在笔记本和台式机上效果是不一样的吗?

楼主(2024-06-04):
现象:

笔记本:

上字体和清晰,锐化比较合适,字体比较小,页面可以显示很多内容;
外接三星显示器,视觉效果很好;

台式机:
独立显卡、雷电转HDMI到显示器,显示内容始终无法锐化;感觉有点毛,但缩放、字体大小已经设置为100%和最小了。

任务栏大小也不一样,始终觉得笔记本呈现的效果是最好的。

网友:
台式机雷电? 你的DP呢

驱动正常不? 分辨率是显示器的物理分辨率吗。 会不会你的显示器比较拉垮...

网友:
之前我因为要扩展多屏,用了好些各种数字输出接口的转接方案(type-c,mini-dp,hdmi to dvi的转转转),发现有些是不行的,显示质量发虚,数字信号不是无损转换嘛?但是实际测试确实有人眼可见的明显区别。。。。

找些大牌厂商的,比较单一的转换方案,会比较好

网友:
显示器换好点的,笔记本14寸3k  显示器按同样PPI的买 效果就一致了。

网友:
笔记本显示器才是关键因素吧

网友:
笔记本外接的显示器与台式机显示器是同一个?

笔记本、台式机显卡性能差不多?

网友:
朋友的win11在13700K上体验简直垃圾了.....感觉大小核玩不好.....不如7945HX纯大核才是干活利器了,新快的Uxxxx挺垃圾的,连7840打不过....

楼主:
确认了。

屏幕是4K的,
接笔记本可以适配到4K,效果比较好。
接台式机,有转换,只能工作在2K状态,应该是不能和物理像素对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