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这个丝印是A2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4-06-04):
在迪文屏上, 看到迪文屏的3.3V TTL串口, 有一个保护二极管, 估计是一个稳压二极管,
丝印是A2, 没查到具体是多大耐压的,
有没有哪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淘宝说是 丝印A2 SOD-323FL 全新原装 UDZVTE-175.1B 5V1稳压二极管

楼主:
https://item.szlcsc.com/210550.html?fromZone=s
是的, 确实一样,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