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3.3V TTL电路的TX和RX线, 稳压二极管应该怎么选型?

楼主(2024-06-04):
如图, STC单片机接7寸迪文屏, STC单片机的5V TX经过三极管转换, 转换成3.3V和迪文屏的3.3VTTL通讯.
但是有个问题, TX和RX要想做保护, 准备反接两个稳压二极管.
原来准备接3.3V的, 但是后来看到有几个疑问:
1.  3.3V的稳压二极管, Vz在3.1v-3.5v之间, 也就是说不能用
2. 看到资料说, 5V以下的稳压二极管漏电流都很大, 有的漏电流有10mA
如此说来, 是不是要选择5.1V的稳压二极管了?

网友:
分压电阻就行了

网友:
不能用稳压管,至少要用tvs管,正规做法是接esd二极管

网友:
3.6V的稳压管,你不能用?
正确做法MOS管实现的5-3.3V转换电路,或者电阻分压/二极管隔离

网友:
都用上串口屏了,就不差一个电平转换芯片了,TI的TXB0102系列,国产的也很多RS0102,也可以选ADI的磁隔离芯片,也有国产的CA-IS3722HS,π121U31。

楼主:
多谢多谢, 我看看怎么改进下
前期先加TVS管和稳压管
后面看看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中间串330R电阻,再弄个TVS保护一下就行了,6.8V的TVS

网友:
迪文的屏大多应该是可以接受5V信号的。
我看了下手头7寸屏,输入典型3.3V,最大5V

网友:
IO配置为开漏输出,然后接1K电阻上拉到3.3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