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usb转485的芯片吗

楼主(2024-06-05):
项目要用到多个485接口,cpu的uart数量不够,想把不用usb转成485.想问一下有没有可以直接将usb转成485的芯片,还是得先从usb转成uart,再从uart转成485

网友:
没见过
usb稳不稳定先另谈
usb转uart 附带485收发切换脚芯片 倒是不少

网友A:
你把他转成232 。然后用想办法用TX的 高电平去控制,TX 为高就把DE切为高。当然这只能是低速率的玩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他转成232 。然后用想办法用TX的 高电平去控制,TX 为高就把DE切为高。当然这只能是低速率的玩法 ...

大部分usb转uart的芯片都自带485的收发控制引脚。
但usb转串口的芯片本身是相当不可靠的。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B:
别用USB了,出故障是迟早的事。
可以看下南京沁恒的CH9434、CH432,SPI转串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用USB了,出故障是迟早的事。
可以看下南京沁恒的CH9434、CH432,SPI转串口。 ...

像全志T113这种开发板,带usb hub芯片CH334H,外扩4G网卡的稳定性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全志T113这种开发板,带usb hub芯片CH334H,外扩4G网卡的稳定性咋样?

我见过的4G DTU都带有单独的电源控制,也就是说检测到4G模块有故障,可以通过控制电源开关的方式模拟重新插拔。

网友:
成都为开WK2124,WK2168,UART、SPI、I2C扩展串口;
WK2168支持RS485自动收发

网友:
用CH340E,带485收发控制管脚,体积也很小

网友:
自己加个包头,加个MCU,高速UART转N个485就可以了。例如115200可以带不少9600了。

网友:
工业上用的话,转换芯片效率低,可以考虑用FPGA做扩展,或者选UART多的芯片,比如RT106X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