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3V直流BOOST电路怎么能升压到100V?

楼主(2024-06-05):
在不带载情况下能升到100V也可以,我看过另外一个电路,可以升到150V,就是不知道怎么升起来的。

网友A:
微电流的高压,多级的电容加二极管倍压整流也可以用。电流够小,高压就够高。

网友B:
UL = L*di/dt 难道是关断得特别快?

视频里12V的继电器线圈跑出了130V的脉冲

【单片机程序无故跑飞,继电器设计中一定要按规范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966b6767a7eac51449

网友C:
可能是变压器。单纯的boost是不可能的,倍压整流的话效率是个巨大的问题。参考电蚊拍,前级可能就几匝,后级细线绕几百匝,再经过几级倍压整流,就从3v得到了上万v的电压去电蚊子。

网友D:
找一节1.5v5号干电池接通工频变压器次级不停的手动快速通断就能在初级产生千伏高压。所以说电压3v足量还很足关键是电流有多大

网友E:
1. 二极管和电容的漏电流要足够小
2. 万用表的内阻要足够大, 否则可能电压实际升上去了但是一接上表笔就掉下来了

网友F:
这里有两个比较关键的部分会影响电压,第一个是电感在充完磁后断电,磁通再转换成电流,
由于电流回路已经切断,这时电感后面寄生电容很小,根据公式Q=CV,会在电感上产生
很高的电压,通过二极管流向储能电容。配合PWM频率以及合适的占空比,如何做到效率最大化,
频率占空比与电感量,电感饱和电流都有关
第二个是储能电容,在一次boost动作中,前级过来的电荷量一定的情况下,Q=CV,这个电容
越大电压也越低,当然在电压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C越大越好,存储的电荷多,带载能力强。

此外如楼上所说的相关器件耐压要足够,以及漏电流尽量小

给你个数值参考,使用10mH电感,饱和电流120mA,18KHz,50%占空比,Q1的CE击穿电压要够,
使用MMBTA44,Z1使用ES1GW,储能电容使用10nF250V MLCC陶瓷电容,Vcc=4.4v情况下Vout基本能在15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电流的高压,多级的电容加二极管倍压整流也可以用。电流够小,高压就够高。 ...

图上这个电路最简单,别人都能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L = L*di/dt 难道是关断得特别快?

视频里12V的继电器线圈跑出了130V的脉冲

我看过好几个电路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变压器。单纯的boost是不可能的,倍压整流的话效率是个巨大的问题。参考电蚊拍,前级可能就几匝,后 ...

我见过好几个电路都可以的,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节1.5v5号干电池接通工频变压器次级不停的手动快速通断就能在初级产生千伏高压。所以说电压3v足量还很 ...

两节小电池就可以,不带负载能到100V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有两个比较关键的部分会影响电压,第一个是电感在充完磁后断电,磁通再转换成电流,
由于电流回路已经 ...

您说的最靠谱,就是这样电路,别人用的是MMBTA42,BAS21,470微亨电感,轻松上150V,不行的话我就别人电路一点点试,我就不信搞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二极管和电容的漏电流要足够小
2. 万用表的内阻要足够大, 否则可能电压实际升上去了但是一接上表笔就掉 ...

不用万用表量,是用示波器,有波形就可以,实际用手摸也有微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里有两个比较关键的部分会影响电压,第一个是电感在充完磁后断电,磁通再转换成电流,
由于电流回路已经 ...

激光测距里面的 PD 高压就是这么说的  就是boost

网友H:
倍压整流电路就可以   几对二极管 几个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激光测距里面的 PD 高压就是这么说的  就是boost

应用很广的,别小看这个电路,激光测距,超声美容,高压治疗仪等很多地方都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倍压整流电路就可以   几对二极管 几个电容就可以了

就两节电池,直接倍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用万用表量,是用示波器,有波形就可以,实际用手摸也有微麻。

示波器内阻1M吧, 恐怕也嫌不够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见过好几个电路都可以的,就是这么简单。

boost升压最多6~7倍,再高根本不可能上去。理论上的99%占空比你觉得可能吗?又要低功耗又要高电压,boost吃土。

你说的那个电感我建议你检查一下是不是3脚的。3脚电感实际是个圆柱变压器,几十比一。所有电蚊拍之类的全部用的是变压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用万用表量,是用示波器,有波形就可以,实际用手摸也有微麻。

示波器估计很难看到想要的电压,内阻太小,我用福禄克17B大概1G内阻,安捷伦台表10G内阻,
调到固定挡位,不要自动量程,基本能看差不多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内阻1M吧, 恐怕也嫌不够大

产品我都有,直接升150V都可以,这产品生产2万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ost升压最多6~7倍,再高根本不可能上去。理论上的99%占空比你觉得可能吗?又要低功耗又要高电压,boost ...

普通电感,我说的是不带载都可以,只要升到150V,后边搞个103电容都可以。产品做了2万套了,不是我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估计很难看到想要的电压,内阻太小,我用福禄克17B大概1G内阻,安捷伦台表10G内阻,
调到固定挡位 ...

可以的,产品做了很多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boost升压最多6~7倍,再高根本不可能上去。理论上的99%占空比你觉得可能吗?又要低功耗又要高电压,boost ...

理论上也是可以的啊。不知道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呀。 建议多实践吧。这个我就前段时间就做过。电感+mos  ,3v不到升压到 120v,占空比45%。频率好像是30多khz。用于激光测距。并且激光测距行业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I:
之前做过电刺激设备,用过类似的电路,主要是要求多大的输出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理论上也是可以的啊。不知道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呀。 建议多实践吧。这个我就前段时间就做过。电 ...

我用的boost升压芯片带led,5v升到30v非常吃力。

网友E:
我之前做盖革计数器就是用34063,输出端经过74HC1G08驱动高压MOS管升200V, 倍压整流得40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boost升压芯片带led,5v升到30v非常吃力。

要用mos管自己搭 。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两节电池,直接倍压?

你太小看倍压整流电路了,   不过你这也用不到倍压整流

网友J:
电子脉冲按摩器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535045-1-1.html
这有一个,原作者也在论坛里.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boost升压芯片带led,5v升到30v非常吃力。

需要理解连续工作还是断续工作,低功耗还是高功耗,不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G:
理论上也是可以的啊。不知道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呀。 建议多实践吧。这个我就前段时间就做过。电 ...

绝对可以的, 我这里就有个产品,而且量产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之前做过电刺激设备,用过类似的电路,主要是要求多大的输出电流??

不需要多大电流,就104电容能充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boost升压芯片带led,5v升到30v非常吃力。

不需要长时间输出,只要把104电容充到100V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做盖革计数器就是用34063,输出端经过74HC1G08驱动高压MOS管升200V, 倍压整流得400V。 ...

人家这个一个电感一个电容,一个PWM搞定,我试了最高可以150V,就3V电源,电流很小,104充满就可以,应用很广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太小看倍压整流电路了,   不过你这也用不到倍压整流

倍压零件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子脉冲按摩器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535045-1-1.html
这有一个,原作者也在论坛里. ...

对的,很多这种简单又实用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需要理解连续工作还是断续工作,低功耗还是高功耗,不纠结

断续都可以的,把一个104        充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子脉冲按摩器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535045-1-1.html
这有一个,原作者也在论坛里. ...

谢谢,您这个可以,仿真都到280V了。

网友:
记得USBkiller里面有这种升压电路;
再就是相机的闪光灯,之前看过用的lt的芯片,不知道有没有国产替代的;
另外电磁炮里面也有类似的应用;
如果需要用别人板子上一样的电路,抄板就好了。把上面电容电感拆下来测测确定容值感值,把新的原件换到旧的板子测,都不需要知道原理就可以搞定。
至于驱动信号示波器测,MCU生成一模一样的,试出来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