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个油门当刹车踩的完美解决方案,汽车行业的兄弟评估一下

楼主(2024-06-05):
这个方案就是把油门踩下深度的90%-100%(这个根据实际测试调整)当做其他用途,这个区间想到的处理方案:
1、当做松开油门一样的效果
2、当做紧急制动
3、大家补充
这个方案主要针对电控方案,当然纯机械的应该也是可以设计一些机械结构实现。
正常大家开车我估计没有需要用到踩到底的情况,这个方案在紧急忘记误踩情况、司机身体或是情绪异常时避免踩后车祸

网友A:
逻辑是不对,比如我就想急加速,我踩到底没反应,不是一堆人骂娘。。

现在车都联网了,我觉得应该根据路况来。

车辆出厂默认是“经济”模式。。这个模式下在城市道路下“急加速”猛踩油门会限定加速度,变柔。

在高速的时候,该怎样就怎样吧。跑到120了,油门当刹车的危害没那么大。。

只是电车我觉得不应该默认出厂高性能,,如果开高性能,需要严谨的确认(或者公里数达到某个磨合期后才能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是不对,比如我就想急加速,我踩到底没反应,不是一堆人骂娘。。

我开了10多年车,还没有遇到需要油门踩到底的情况,只是自己在高速上测试过踩到底的效果是怎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开了10多年车,还没有遇到需要油门踩到底的情况,只是自己在高速上测试过踩到底的效果是怎样 ...

有的,我记得之前有个帖子讨论过。

有些时候高性能车有能力躲避一些危险。特别是在高速上。

超车、辅路汇入主路,都需要好的提速。有些油车,开着空调油门草到底有时超车很吃力。这个时候可能是最危险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开了10多年车,还没有遇到需要油门踩到底的情况,只是自己在高速上测试过踩到底的效果是怎样 ...

开的是马路三大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我记得之前有个帖子讨论过。

有些时候高性能车有能力躲避一些危险。特别是在高速上。

那就把特殊处理区调到98%以后,紧急加速避让根本不需要踩到底,因为本身油门也不会马上响应,短时间内也无法达到你踩到底的油门速度。现在新能源车动力足够,反而觉得加速太快不好,很司机实际hold不住这个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的是马路三大妈吧。

是常规路,如果特殊路段可以开启如越野模式,以上方案是针对绝大多数车辆,绝大多数驾驶场景,特殊场景可设置特殊模式。

网友:
车辆应该遵循司机操作,做出对应且可预期的反应,不能为了避免司机误操作就让车做出相反的行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把特殊处理区调到98%以后,紧急加速避让根本不需要踩到底,因为本身油门也不会马上响应,短时间内也 ...

98%后还得去详细科普。。。发生比较经济的情况,他就是要踩到底,然而发现速度更慢了,出了事情不好说的。

现在的车企主要还是要规避责任。

网友C:
还是努力提高自己的驾驶技能吧。这种需求是伪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努力提高自己的驾驶技能吧。这种需求是伪需求。

也许是吧!不过科技在发展,最终还是要服务人类,人会越来越懒

网友D:
我认为考驾照应该加考一个模拟器科目,模拟各种路面异常情况的处理。

现在的驾校都是应试教育,考什么就练什么,很多新手遇到紧急情况是真的脑袋一片空白手忙脚乱,因为从来都没人教过该怎么做啊……

网友:
油门踩到底不加油甚至制动,你这个才是反人类的。

网友E:
这肯定是不可以的。无论该判断有多智能都不可以。
这不是好不好用这种程度的问题。
这种设计在人与机器的关系中不符合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立场。
这通过剥夺人类自我决定的可能性,损害了人类的尊严、权利和人类自身对生命安全的控制。

山崩滚石泥石流马上砸头上了怎么办?
等红灯的时候后面水泥罐车闪着灯鸣笛冲过来怎么办?
自驾游开到荒郊野地突然冲出来一群拿着AK47的哥布林你怎么办?

车主在逃离危险,难道要禁止车主使用最大油门逃离吗?

另外在上述情景中如果突然冲出一条狗拦住去路狂吠不止,怎么办?

人类驾驶员对车辆行为的控制指令应该始终具有最高优先级。
无论何时,驾驶员都应该能够通过操纵方向盘、刹车和油门来控制车辆的行为。
车辆的安全系统应该辅助驾驶员,而不是取代驾驶员的决策权。

网友F:
还是很多人经常“地板油”的

网友G:
人要适应车,不能叫车适应人。
油门的学名吊加速踏板,为什么要给加速踏板踩到最底下的一段重新定义功能?
现在的油车几乎都是控制节气门开度的,通过进气量控制转速。更早期的车真是油门,控制喷油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很多人经常“地板油”的

完全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肯定是不可以的。无论该判断有多智能都不可以。
这不是好不好用这种程度的问题。
这种设计在人与机器的关 ...

这个方案并不觉得是抢夺了控制权,只是把这个油门多功能化了,更不是说就无法实现最大油门了,针对你提出的特殊情况初步想到可以这样处理:最后一段特殊功能区设置需要更强的踩下力度,并带一定反馈,让你感知油门到底了,再踩下去就是特殊功能区。
当然如果油门踩到底出错的概率远小于你描述的特殊情况的话也确实没有必要了,要挑的话总没有十全十美的,解决一个问题就会带来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人要适应车,不能叫车适应人。
油门的学名吊加速踏板,为什么要给加速踏板踩到最底下的一段重新定义功能?

大家都能像你这样看待问题,世上就不会出现这么多奇葩的问题和政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并不觉得是抢夺了控制权,只是把这个油门多功能化了,更不是说就无法实现最大油门了,针对你提出 ...

那你试试把油门踩到98%不动,保持10秒,看看你能否做到?

网友:
这东西除非一开始就是这样设计并一直沿用下来,否则改动一个让大多数人都习惯了并写入肌肉记忆的东西,造成的安全风险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了10多年车,还没有遇到需要油门踩到底的情况,只是自己在高速上测试过踩到底的效果是怎样 ...

经济模式下,电门有时会有延迟,踩到底很正常的。速度上来再松电门

网友H:
倒不如增加个语音识别,听到 啊 踩刹车 停车 之类的语音就刹停。

网友:
为了安全...搞得司机生不如死..... 万一门打不开....烧没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倒不如增加个语音识别,听到 啊 踩刹车 停车 之类的语音就刹停。

我觉得这个方案好,比如踩到底,就快速提醒,你油门踩满了,你油门踩满了,注意安全。

网友:
恰恰相反,同事的车油门到底以后,再用力踩还能踩下一段,激活车的急加速功能,迅速降档释放发动机最大潜力。同事在超车时对面突然来车,激活了此功能避免一次事故

网友:
我按照楼主的方式,想了一下如果我家有新手去买车,这个车带方案解决“油门当刹车踩”这个问题,有两种情况我可以接受:
1、等红灯应该挂驻车档,有的司机挂错了档位(我就遇到过前面的车挂倒挡等红绿灯,我躲它远点),或者新手倒车的时候,油门深度踩错了踩太深了(这个我也遇到过,倒车撞墙后备箱都瘪了),很明显,楼主这个设定xx%范围,应该是有效果的。
2、前进挡的时候,我可以加钱买激光雷达辅助刹车功能。无法接受地板油被限制。对于高速超车等需要高机动性的时候,车如果不能按照预期输出功率,其危险性更大~尤其对老司机太不公平。
3、1和2可以让我选择是否开启。

网友:
这么多if,容易出错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家都能像你这样看待问题,世上就不会出现这么多奇葩的问题和政策了

唉,难啊。
从本能来说,如果深踩加速踏板,发现车是先加速后果减速,人几乎只会直接踩到底或反复踩下放松,最后人和车都疯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考驾照应该加考一个模拟器科目,模拟各种路面异常情况的处理。

现在的驾校都是应试教育,考什么就练 ...

你觉得区区几星期又能学到什么?  能把车开路上就已经很不错了

任何反应都是多年练出来的,比如眼角扫到前车急刹,脑子还没转过来,手(自行车/摩托车)脚(汽车)已经把刹车干到底了

这个条件反射需要花数年时间去形成,驾校那点时间。  难道还要学生学几年再毕业么?

网友:
另外楼主工程师思维好重啊。
第1条程序员思维,第二条是10年老程序员思维~
哈哈哈~完全不考虑客户。
你的客户是广大的司机,不是那几个上新闻的司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唉,难啊。
从本能来说,如果深踩加速踏板,发现车是先加速后果减速,人几乎只会直接踩到底或反复踩下放 ...

其实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传统油车抬油门不会减速,路况不好时司机脚在刹车上,随时可以地板刹车。强制动能回收一松油门车就不跑了,脚一直在油门上,时间久了会失去位置感知,紧急情况。。下意识把油门干到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觉得区区几星期又能学到什么?  能把车开路上就已经很不错了

任何反应都是多年练出来 ...

先不谈反应速度,至少别踩错嘛。

我觉得驾校阶段至少应该让学员体验几次急刹车操作,否则身体是不会有记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传统油车抬油门不会减速,路况不好时司机脚在刹车上,随时可以地板刹车。强制动能 ...

嗯,从我开过的几个车看,手动挡油车直接松油门进入滑行,在惯性作用下,很轻微的减速。自动挡油车直接松油门,有一下减速的晃动,要慢松油门。
电车松开加速踏板,能量回收是可以设置轻度还是重度的。如果拿到驾照第一辆车是电车,是不太能习惯油车的滑行状态。
甚至,如果前面是个电车,跟车距离还要放大,因为能量回收的减速不亮刹车灯,只能靠肉眼。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传统油车抬油门不会减速,路况不好时司机脚在刹车上,随时可以地板刹车。强制动能 ...

我觉得开过油车的老司机不会犯这种错误,很可能是刚拿驾照第一台车就是电车的,如你楼上所说还没形成抬脚踩刹车的肌肉记忆就习惯了脚一直放油门,紧张时才会直接踩到底。

网友:
这。。。地板油逃命,结果你给我断油了...

网友:
肌肉记忆是很恐怖的

之前开了 8年的  韩系车,   去年换了车,挡位换成手拨档了(别的车雨刮器的那个挡)
才开了半年多,结果前两天有人会车过不去,让我帮忙开一下,结果明明告诉自己  挡位在车座边上, 然后上车后 先挂好档后,结果打方向前还是习惯性的  拨动了雨刮器 把原车主吓得不轻

所以不要忽略短时间内养成的肌肉记忆

网友:
脚踩到底,好不容易刹停,脚抬起又疯狂往前冲的。

网友:
油门如果用力会踩断的,是不是就是防止楼主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
上帝都不会让楼主吃的太饱时直接给他整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