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带模拟量IO和GPIO的触摸屏

楼主(2024-06-06):
有时候开发样机项目需要看几个模拟量,设置几个指令按钮
电路做好了,嵌入式那边串口屏GUI还没做完,就想先用触摸屏HMI看看电路
大伙能推荐一些用起来快捷的触屏PLC或者HMI吗
带几路AD,DA,带几路GPIO那种

网友:
mou文有这样接口屏
话说 验证项目不如普通串口屏加一个单片机带几路AD,DA,带几路GPIO;
随心所欲地测试  比一体化的屏来得快

网友:
我一般用多串口的HMI外接MODBUS模块

网友:
淘晶驰,他新出的串口屏都带GPIO,有的型号还有ADC

网友:
屏都带了要我们这种搞mcu的干嘛

网友(2024-07-15):
迪文科技的屏有带51芯片的,可以实现一些ADC和IO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