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选型求推荐

楼主(2024-06-06):
需要做一个拍摄设备
主要拍摄农作物的叶子
需要近距离拍摄(距离大概15cm-30cm范围)
最好可以实现无线图像传输

没有接触过摄像头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能帮忙选型
如果上面提到的不合理的也麻烦提出一些建议

网友A:
搞无线图传那你们要自己搭服务器吗?还是可以直接用别人现有的算了?

市面上的可能很多是定焦的,你这个距离可能要带可对焦的,或者自己手动改一下调整下镜头(拍你这个近距离,一般把镜头往外扭一点)

网友B:
不需要这么近,放远点,买个光学变焦的,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无线图传那你们要自己搭服务器吗?还是可以直接用别人现有的算了?

市面上的可能很多是定焦的,你这个距 ...

有自己的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这么近,放远点,买个光学变焦的,省事

需要拍叶片背面
所以需要一个移动平台放在田里
然后把摄像头下探到农作物下面

网友C:
带变焦的就可以了啊。可以远程手动对焦。去找POE IP摄像机,4K的那种,也就三四百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变焦的就可以了啊。可以远程手动对焦。去找POE IP摄像机,4K的那种,也就三四百块钱。 ...

这个看着不是太合适
田地里可能会有凝露, 还有雨雪等问题

楼主:
现在有想法采用带USB或者其他连接方式的模组
连接安卓板
这方面的摄像头有没有哪位朋友能推荐一些品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看着不是太合适
田地里可能会有凝露, 还有雨雪等问题

IP67防水的

网友:
拍静态图片的话,可以用串口摄像头,这个单片机工程师比较熟悉,485接口的,收到以后分包上传到服务器。一般像素不高,两三百万吧。只拍一个叶子的话,应该也够用。动态就不行了。

网友:
usb带自动变焦的高清摄像头应该可以满足需求

网友:
拆开机子,镜头逆时针转一点,就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