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lyback拓扑的DCDC中的变压器要如何选型?

楼主(2024-06-06):
打算从ti官网照抄一款24VDC到12VDC的隔离式flyback电源,但是其中的变压器参数没有详细给出,想请教其中的变压器要如何选型,还是需要找厂家定制?

楼主:
多谢啦,不过这个变压器要60多块,有啥便宜的替代方案吗,有没有啥国产的便宜的变压器供应商可以找到相似的或者定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啦,不过这个变压器要60多块,有啥便宜的替代方案吗,有没有啥国产的便宜的变压器供应商可以找到相似 ...

也许可以试试淘宝上做开关电源变压器的,把资料给他们问能不能做,应该有支持少量打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啦,不过这个变压器要60多块,有啥便宜的替代方案吗,有没有啥国产的便宜的变压器供应商可以找到相似 ...

poe的变压器便宜找找有类似规格的 比如C7544917

网友:
参照这个来吧,https://www.ti.com/lit/an/slva30 ... 52Fcn.bing.com%252F

网友:
这个变压器,厂商生产应该在两块钱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