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中有电源板,功能单板模块电源输入还需要加防护吗

楼主(2024-06-06):
整个产品通过电源板将外部电压转换为+12v或者+5v给各个功能单板模块供电,功能单板模块再通过DC/DC进行二次转换给芯片供电使用,
功能单板模块的DC/DC输入端还需要加防护吗,保险丝和tvs浪涌抑制,电源板也是通过DC/DC转换过来的电压,输入端已经加了保险丝,还
有DC/DC转换的+12v或者+5v应该很稳了吧,功能单板这边电源还需要加防护吗

如果功能单板电源仍需要防护,5V ,3A应该怎样做哪些防护呢,怎么设计呢

小公司没有规范,不利于年轻人学习压

网友A:
取决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有没有必要,出了问题会发生什么程度的损害,系统中都有什么东西,以及它们是如何连接的。
其实电脑硬盘的电源输入口上就有TVS。
也不一定只是TVS,有些工业或汽车的东西上可能还能看到infineon的智能开关。
但也肯定有大量产品没有的。

网友B:
线不外露,都是内部的应该不需要。就像pcb上不能每个功能模块都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不外露,都是内部的应该不需要。就像pcb上不能每个功能模块都加吧

假如这个功能板用着用着发生短路了呢,或者电源板给我的电压发生了较大变化呢
所以才想着加防护,保证功能单板故障不影响其他模块,也不要受别的模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有没有必要,出了问题会发生什么程度的损害,系统中都有什么东西,以及它们是 ...

产品中有电源板,视频处理的板子,信号采集的板子,还有状态监控的板子,这种电源板+几个功能板,
都是通过印制板连接器对插到一起的,各个功能板还需要在电源输入的地方加防护吗
想着如果功能板用着用着发生短路了呢,或者电源板给过来的电压发生较大变化(或者这种是不是电源板已经做好防护了),不至于烧坏下面各个板子

雷电防护啥的还需加到各个功能板吗,目前只是GND加几个电容到机壳

网友C:
不如每个模块加稳压芯片可靠,你那个电源模块可以理解为就是个双路开关电源,只要有一个模块短路电源肯定直接保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产品中有电源板,视频处理的板子,信号采集的板子,还有状态监控的板子,这种电源板+几个功能板,
都是通 ...

直接插在一起不需要。
短路的话拉爆电源整个关机,但为了防止电压过低但没有关闭的情况出现,各个板子需要UVLO和比电源打嗝间隔时间还要长的延时启动。

电源板容量较大的情况下各个板子应该有保险,如果电源板输出过压后面可以选择拉爆保险。

这个过压除了电源板故障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某个功能板击穿,比如信号处理的板子用的5V,某个电机的板子还有个48V,然后电机板炸穿了,48V不光从信号线上过来,还灌到5V电源把电源抬升起来了。

GDT放电管什么的在内部不需要,但是有线缆接入的地方需要,电源输入,通讯口,还有信号采集的信号输入端。

如果希望一个板子坏了其他继续工作那么各个板子需要有能汇报状态的信号线,而且所有相连的信号线都需要考虑到其中一个板子断电或过压击穿的情况,不能在信号线上发生倒灌。

网友D:
1.自己会不会影响别人?
比如短路,比如过载,比如反接等等
2.别人会不会影响自己?
比如过压,比如热插拔等。
板和板通过线连接,有些情况还是需要考虑的。

如果都是在一个单板上,有些问题可以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在一起不需要。
短路的话拉爆电源整个关机,但为了防止电压过低但没有关闭的情况出现,各个板子需 ...

1.不打算在功能板输入端加保险丝了,电源板确实已经加了,像楼主所说拉爆电源板保险丝,触发整机停机可行
ULVO这种为什么不在电源板上,例如加个5v稳压器,超过一定值拉爆保护后级多个功能板,防止过压烧坏
2.ULVO加了如图FPF2286UCX这个器件,过压保护限定电压5.5V开启,功能板正常5V工作电压,因为功能板有个USB器件,工作电压5V,
损坏电压是6V。实际使用试了一下,供电12V,超过5.5V确实触发保护,功能板不上电,保护后级无损坏
这个保护原理是什么呢,FPF2286UCX器件响应时间写的40ns,12V上电是一个斜坡,到达5.5V的时候,触发保护,40ns时间内电压斜坡不会超过6V,是这样的保护机制吗
3.比电源打嗝时间还要长的延时启动时间是什么作用呢?
4.这个信号倒灌,我倒是遇到过,芯片电源还没有开始供电,芯片信号线上有上拉,上拉的3.3V电压上电较早,导致芯片VDD有个1点几伏的倒灌电压,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但是上电时序使得上拉的3.3v必须先上电,难道信号线串二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自己会不会影响别人?
比如短路,比如过载,比如反接等等
2.别人会不会影响自己?

都是在一个整机里,连接器对插,不涉及产品外部
我自己的功能板除了短路应该不会影响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每个模块加稳压芯片可靠,你那个电源模块可以理解为就是个双路开关电源,只要有一个模块短路电源肯定直 ...

我想电源板是不是有这种机制,意外损坏或者什么情况,不管怎样,它给出的电压不会超过功能板工作电压的吧
每个功能板都加稳压芯片什么的防护是不是挺浪费,成本增加